[MDK] MDK不识别PACK包

楼主(2021-10-23):
安装了F1的pack包,结果到下载的时候,没有对应芯片的下载算法,虽然复制安装包里面的下载算法到ARM/Flash里面可以解决,但是之前从没出现过这种情况,请问是楼主电脑问题还是MDK问题呀。MDK版本5.36.

网友A:
正常,偶尔会有这种奇怪的问题,注意MDK和安装包路径最好直接在相应盘符的根目录下,不要放到子文件夹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偶尔会有这种奇怪的问题,注意MDK和安装包路径最好直接在相应盘符的根目录下,不要放到子文件夹里面 ...

是在盘符的根目录下,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谢谢硬汉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