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控件listwheel不能滑动

楼主(2021-10-24):
小会员在使用emwin的控件listwheel时,通过回调函数完成控件的初始化设置,完成后发现控件listwheel在液晶屏幕上不能滑动,触控无反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请求不吝指导!

网友A:
没遇到过,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正常使用。

那请问emwin中使得控件不能工作的函数除了WM_DisableWindow(hItem); 硬汉哥还能想到其他函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正常使用。

或者其他控件有无类似的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或者其他控件有无类似的现象?

可以把游标显示出来,看看能正常在listwheel上滑过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游标显示出来,看看能正常在listwheel上滑过不

老大,我发现了引起问题的原因,希望老大帮忙测试一下,验证这个bug是否真的存在。原因如下,问题出在这个函数
GUI_TIMER_TIME GUI_X_GetTime(void) {
  return OS_TimeMS;
}
函数返回值类型是int,是一个有符号数。当计时变量OS_TimeMS累加溢出成负数时,控件LISTWHEEL就不能上、下触控滚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大,我发现了引起问题的原因,希望老大帮忙测试一下,验证这个bug是否真的存在。原因如下,问题出在这 ...

谢谢告知原因,我记录下,回头我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告知原因,我记录下,回头我测测。

我的emwin版本是5.40,测试6.10以上的应该是修正了。 麻烦老大也测试下5.40的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emwin版本是5.40,测试6.10以上的应该是修正了。 麻烦老大也测试下5.40的版本

好的,有时间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