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emwin内存使用问题

楼主(2021-10-24):
使用emwin一些控件制作不同的窗口。在不同窗口切换过程中,通过函数GUI_ALLOC_GetNumUsedBytes();获取当前使用的内存容量,发现有些控件窗口进入前与退出后的内存容量有了变化(退出后容量变大了),函数WM_DeleteWindow();是删除了父窗口,但好似并没用完全释放内存。但是每次进入和退出该些窗口,显示的内存容量是变大了,但也不是叠加无限变大,只会停留在一个大的容量值。请问各位这是什么问题?  使用WM_DeleteWindow();单独删除每个控件也同样会增加内存使用容量。

网友A:
删掉后,应该是你的当前展示的界面需要的内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掉后,应该是你的当前展示的界面需要的内存大。

现象是这样的: 当前页面1生成后会有一个定值,如4000BYTES。然后进入页面2,显示6800BYTES。最后从页面2返回页面1,内存显示的不再是刚开始显示的4000BYTES了,而是会有所增加,如4600BYTES。反复页面1和页面2切换,在页面1中固定4600BYTES,页面2中固定6800BYTES。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象是这样的: 当前页面1生成后会有一个定值,如4000BYTES。然后进入页面2,显示6800BYTES。最后从页面2 ...

这个没问题,是正常现象。需要的话,可以下载源码研究下

emWin5.06无码模板例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971&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问题,是正常现象。需要的话,可以下载源码研究下

emWin5.06无码模板例子

好,抽空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