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示波器] 三代示波器显示屏和远程桌面访问同时运行的极致流畅感

楼主(2021-10-25):
效果展示:

网友:
牛X克拉斯

坐等开源白嫖

网友A:
现在用的什么方案,还是后期各种方案都支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的什么方案,还是后期各种方案都支持下

各种方案都会支持下,做成一个通用的示波器组件。

网友:
CPU占用率多少

楼主:
比较低,主要是DMA2D在刷。

网友B:
大屏用的啥接口,刷新速度这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屏用的啥接口,刷新速度这么快

RGB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