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教一个奇怪的问题,__main出错原因不明

楼主(2021-10-25):
一个项目的构成是Bootloader + APP的方式,使用的是F407VET6。
最近发现一个寄怪的问题。在个别的MCU上会发生HardFault,仔细检查错误发生在App中的__main()调用期间。
有时是UsageFault, 有时是BusFault, 具体的地址还不完全一样。更奇怪的是如果注释掉最后几个不用的中断向量(在startup_stm32f40_41xxx.s中),这种错误就不会再发生了。
Bootloader烧写在0x8000000处,占用前面48KB,App烧写在0x800C000处.

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1、在Bootloader运行时,一直使用的HSI做主频,没有用PLL和HSE。初始化了串口1,检查如果没有新App代码,就用如下代码转到App的Reset_Handler()中: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0x0800C000 + 4);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__set_MSP(*(__IO uint32_t*) IAP_Application_Address);
                                Jump_To_Application();
2、转入App后,SystemInit()函数运行正常,将主时钟设成了PLL, CPU运行在168M.
用调试跟踪的方法,发现错误均发生在 __main()函数调用期间, 共有两种错误:

一是总线错误,显示了具体的错误地址,但每次错误的地址又不完全一样。
      BusFault_Handler(),  SCB->CFSR = 8200
      SCB->BFAR = a7e087c
二是Usage错误,有时是无效的状态, 有时是无效指令。
      UsageFault_Handler(), SCB->CFSR = 10000

      UsageFault_Handler(), SCB->CFSR = 20000

网友:
BOOT程序里面什么都不做,直接跳转是否正常

楼主:
直接跳的话,没有错误出现,这样看很大可能是Bootloader里面的配置影响到了App的初始化。我再找下具体原因。

楼主:
Bootloader原来用的是HSI做的PLL时钟源,现在改成HSE做PLL的时钟源,什么也不做,直接进App后仍然有BusFault 和UsageFault异常产生。
只有用HSI直接做系统时钟的时候,直接转App,才不会出错。但因为要可能用到spi恢复固件,又不能直接用HSI做系统时钟。

楼主:
需要说明的是,此问题只出现在个别的MCU上,绝大部分MCU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说明的是,此问题只出现在个别的MCU上,绝大部分MCU没有问题。

你这个APP也是什么都不做,仅做个简单的IO反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