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AD采集交流电问题

楼主(2021-10-25):
我用的是方法是AD7606  采样频率是6400随机采集256个点然后进行均方根求电压,但是在我还没有采集电压时每次重启主板所采集的AD值都不一样,比如第一次AD值是10656,再重启后AD值为11118,为啥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网友A: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没看F4板块,以为没问题了。

运行一会再采集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没看F4板块,以为没问题了。

运行一会再采集是否正常。

不正常  每次重启要不就是重启后的10656这个值,再重启11118,这两个数只是我举的例子,只是这个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正常  每次重启要不就是重启后的10656这个值,再重启11118,这两个数只是我举的例子,只是这个情况

测量纽扣电池的电压试试,看看抖动是否非常大,每次变化太大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纽扣电池的电压试试,看看抖动是否非常大,每次变化太大不正常。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纽扣电池的电压试试,看看抖动是否非常大,每次变化太大不正常。

应该不是,因为我用电脑的USB当电源,也会是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纽扣电池的电压试试,看看抖动是否非常大,每次变化太大不正常。

是我采集的方式有问题吗?

网友(2023-02-07):
是从交流电过0点开始采样吗?楼主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