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 QSPI运行代码操作SDRAM会有部分数据出错

楼主(2021-10-26):
发现问题过程:    使用ThreaX+FileX,当前程序是通过QSPI中运行。在我自己的H7板卡上进行JPEG视频解码,解码视频没问题,但是视频中会经常性的有噪点出现,猜测SDRAM数据操作有问题或者文件读取过程中数据有错误的,先读写SD卡操作没问题,后来查看SDRAM,时序配置什么的都看了没发现问题,然后把程序都切换到H7片内flash后再测试,发现没有上面的问题。

请教大家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是不明白这是为啥。我程序在QSPI中运行的没有问题,但是貌似操作SDRAM的数据就有问题(实际测试64MB的读写测试,有7KB左右不连续分散的错误数据)

网友A:
这个的话,不正常。

楼主可以试试设置SDRAM为三分频,然后涉及到SDRAM的GPIO速度等级降低一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的话,不正常。

楼主可以试试设置SDRAM为三分频,然后涉及到SDRAM的GPIO速度等级降低一级试试。

按照硬汉哥给的建议测试了下,还是不行,但是64MB的错误数据倒是降低了一点(目前是3K了),我想不明白的是,按说内部flash要是可以,那QSPI运行的话应该也没问题的吧,难道我有啥没想明白的?还请硬汉哥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的话,不正常。

楼主可以试试设置SDRAM为三分频,然后涉及到SDRAM的GPIO速度等级降低一级试试。

我按照硬汉哥的建议测试了一下,有所改善(目前操作SDRAM频率80MHz,64MB的空间操作有大约2K的错误数据),按照我的理解,如果内部flash正常,那外部QSPI应该也正常才对(因为程序运行的没问题,并且对于内存映射模式下只是读取指令操作),可能还有地方没有想明白,还往硬汉哥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按照硬汉哥的建议测试了一下,有所改善(目前操作SDRAM频率80MHz,64MB的空间操作有大约2K的错误数据) ...

有没有可能是你的 sdram 搞到假货了,再或者是你的 pcb 布线 有问题哟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按照硬汉哥的建议测试了一下,有所改善(目前操作SDRAM频率80MHz,64MB的空间操作有大约2K的错误数据) ...

别的问题不清楚了,我这个程序是外部QSPI,用SDRAM刷的显示屏展示,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问题不清楚了,我这个程序是外部QSPI,用SDRAM刷的显示屏展示,正常

嗯嗯,我对比下

网友B(2022-02-06):
会不会是带宽不足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带宽不足的原因

带宽不足的话,至少慢一点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网友(2022-03-18):
我也遇到类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