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 lvgl移植不必emWin难,视觉效果更前卫

楼主(2021-10-26):
在ESP32上移植了lvgl8.0.2,特地自己从头移植而不用github上的lv_port_esp32项目;因为之前在电脑上做了个纯win32的lvgl模拟器了,对移植那点活的认知就很清楚。
当下,ESP32是性价比最高的MCU。

楼主:
移植代码,就这么点:
/* SPI Master example

   This example code is in the Public Domain (or CC0 licensed, at your option.)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writing, this
   software is distributed on an "AS IS" BASIS, WITHOUT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dkconfig.h"
#include "freertos/FreeRTOS.h"
#include "freertos/event_groups.h"
#include "freertos/portmacro.h"
#include "esp_system.h"
#include "esp_task.h"
#include "driver/spi_master.h"
#include "driver/gpio.h"
#include "lvgl/lvgl.h"
#include "lv_demos/lv_demo.h"
#include "app.h"

#define LCD_PANEL_W     (320)
#define LCD_PANEL_H     (240)

#define DISP_BUF_SIZE   (LCD_PANEL_W*10)

#define LENOF(ar)       (sizeof(ar)/sizeof(ar[0]))

/*
This code displays some fancy graphics on the 320x240 LCD on an ESP-WROVER_KIT board.
This example demonstrates the use of both spi_device_transmit as well as
spi_device_queue_trans/spi_device_get_trans_result and pre-transmit callbacks.

Some info about the ILI9341/ST7789V: It has an C/D line, which is connected to a GPIO here. It expects this
line to be low for a command and high for data. We use a pre-transmit callback here to control that
line: every transaction has as the user-definable argument the needed state of the D/C line and just
before the transaction is sent, the callback will set this line to the correct state.
*/

#define LCD_HOST        HSPI_HOST
#define DMA_CHAN        2

#define PIN_NUM_BCKL    5

#define PIN_NUM_CS      22
#define PIN_NUM_DC      21
#define PIN_NUM_RST     18
#define PIN_NUM_MISO    17
#define PIN_NUM_MOSI    23
#define PIN_NUM_CLK     19

//To speed up transfers, every SPI transfer sends a bunch of lines. This define specifies how many. More means more memory use,
//but less overhead for setting up / finishing transfers. Make sure LCD_PANEL_H is dividable by this.
#define PARALLEL_LINES  16

/*
The LCD needs a bunch of command/argument values to be initialized. They are stored in this struct.
*/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cmd;
  uint8_t data[16];
  uint8_t databytes; //No of data in data; bit 7 = delay after set; 0xFF = end of cmds.
} lcd_init_cmd_t;

//Place data into DRAM. Constant data gets placed into DROM by default, which is not accessible by DMA.
DRAM_ATTR static const lcd_init_cmd_t lcm_init_cmds[] = {
  /* Power contorl B, power control = 0, DC_ENA = 1 */
  {0xCF, {0x00, 0x83, 0x30}, 3},
  /* Power on sequence control,
   * cp1 keeps 1 frame, 1st frame enable
   * vcl = 0, ddvdh=3, vgh=1, vgl=2
   * DDVDH_ENH=1
   */
  {0xED, {0x64, 0x03, 0x12, 0x81}, 4},
  /* Driver timing control A,
   * non-overlap=default +1
   * EQ=default - 1, CR=default
   * pre-charge=default - 1
   */
  {0xE8, {0x85, 0x01, 0x79}, 3},
  /* Power control A, Vcore=1.6V, DDVDH=5.6V */
  {0xCB, {0x39, 0x2C, 0x00, 0x34, 0x02}, 5},
  /* Pump ratio control, DDVDH=2xVCl */
  {0xF7, {0x20}, 1},
  /* Driver timing control, all=0 unit */
  {0xEA, {0x00, 0x00}, 2},
  /* Power control 1, GVDD=4.75V */
  {0xC0, {0x26}, 1},
  /* Power control 2, DDVDH=VCl*2, VGH=VCl*7, VGL=-VCl*3 */
  {0xC1, {0x11}, 1},
  /* VCOM control 1, VCOMH=4.025V, VCOML=-0.950V */
  {0xC5, {0x35, 0x3E}, 2},
  /* VCOM control 2, VCOMH=VMH-2, VCOML=VML-2 */
  {0xC7, {0xBE}, 1},
  /* Memory access contorl, MX=MY=0, MV=1, ML=0, BGR=1, MH=0 */
  {0x36, {0xF8}, 1},
  /* Pixel format, 16bits/pixel for RGB/MCU interface */
  {0x3A, {0x55}, 1},
  /* Frame rate control, f=fosc, 70Hz fps */
  {0xB1, {0x00, 0x1B}, 2},
  /* Enable 3G, disabled */
  {0xF2, {0x08}, 1},
  /* Gamma set, curve 1 */
  {0x26, {0x01}, 1},
  /* Positive gamma correction */
  {0xE0, {0x1F, 0x1A, 0x18, 0x0A, 0x0F, 0x06, 0x45, 0x87, 0x32, 0x0A, 0x07, 0x02, 0x07, 0x05, 0x00}, 15},
  /* Negative gamma correction */
  {0xE1, {0x00, 0x25, 0x27, 0x05, 0x10, 0x09, 0x3A, 0x78, 0x4D, 0x05, 0x18, 0x0D, 0x38, 0x3A, 0x1F}, 15},
  /* Column address set, SC=0, EC=0xEF */
  {0x2A, {0x00, 0x00, 0x00, 0xEF}, 4},
  /* Page address set, SP=0, EP=0x013F */
  {0x2B, {0x00, 0x00, 0x01, 0x3f}, 4},
  /* Memory write */
  {0x2C, {0}, 0},
  /* Entry mode set, Low vol detect disabled, normal display */
  {0xB7, {0x07}, 1},
  /* Display function control */
  {0xB6, {0x0A, 0x82, 0x27, 0x00}, 4},
  /* Sleep out */
  {0x11, {0}, 0x80},
  /* Display on */
  {0x29, {0}, 0x80},
  {0, {0}, 0xff},
};

/* Send a command to the LCD. Uses spi_device_polling_transmit, which waits
* until the transfer is complete.
*
* Since command transactions are usually small, they are handled in polling
* mode for higher speed. The overhead of interrupt transactions is more than
* just waiting for the transaction to complete.
*/
static void IRAM_ATTR lcd_cmd(spi_device_handle_t spi, const uint8_t cmd)
{
  esp_err_t ret;
  spi_transaction_t t;
  memset(&t, 0, sizeof(t));       //Zero out the transaction
  t.length = 8;                   //Command is 8 bits
  t.tx_buffer = &cmd;             //The data is the cmd itself
  t.user = (void*)0;              //D/C needs to be set to 0
  ret = spi_device_polling_transmit(spi, &t); //Transmit!
  assert(ret == ESP_OK);          //Should have had no issues.
}

/* Send data to the LCD. Uses spi_device_polling_transmit, which waits until the
* transfer is complete.
*
* Since data transactions are usually small, they are handled in polling
* mode for higher speed. The overhead of interrupt transactions is more than
* just waiting for the transaction to complete.
*/
static void IRAM_ATTR lcd_data(spi_device_handle_t spi, const uint8_t* data, int len)
{
  esp_err_t ret;
  spi_transaction_t t;
  if (len == 0)
    return;             //no need to send anything
  memset(&t, 0, sizeof(t));       //Zero out the transaction
  t.length = len * 8;             //Len is in bytes, transaction length is in bits.
  t.tx_buffer = data;             //Data
  t.user = (void*)1;              //D/C needs to be set to 1
  ret = spi_device_polling_transmit(spi, &t); //Transmit!
  assert(ret == ESP_OK);          //Should have had no issues.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in irq context!) just before a transmission starts. It will
//set the D/C line to the value indicated in the user field.
static void IRAM_ATTR lcd_spi_pre_transfer_callback(spi_transaction_t* t)
{
  int dc = (int)t->user;
  gpio_set_level(PIN_NUM_DC, dc);
}

//Initialize the display
static void lcd_init(spi_device_handle_t spi)
{
  const lcd_init_cmd_t* lcd_init_cmds;
  int cmd = 0;

  //Initialize non-SPI GPIOs
  gpio_set_direction(PIN_NUM_DC, GPIO_MODE_OUTPUT);
  gpio_set_direction(PIN_NUM_RST, GPIO_MODE_OUTPUT);
  gpio_set_direction(PIN_NUM_BCKL, GPIO_MODE_OUTPUT);

  //Reset the display
  gpio_set_level(PIN_NUM_RST, 0);
  vTaskDelay(100 / portTICK_RATE_MS);
  gpio_set_level(PIN_NUM_RST, 1);
  vTaskDelay(100 / portTICK_RATE_MS);

  //Send all the commands
  lcd_init_cmds = lcm_init_cmds;
  while (lcd_init_cmds[cmd].databytes != 0xff) {
    lcd_cmd(spi, lcd_init_cmds[cmd].cmd);
    lcd_data(spi, lcd_init_cmds[cmd].data, lcd_init_cmds[cmd].databytes & 0x1F);
    if (lcd_init_cmds[cmd].databytes & 0x80) {
      vTaskDelay(100 / portTICK_RATE_MS);
    }
    cmd++;
  }

  ///Enable backlight
  gpio_set_level(PIN_NUM_BCKL, 1);
}

static void IRAM_ATTR send_line_finish(spi_device_handle_t spi)
{
  spi_transaction_t* rtrans;
  esp_err_t ret;
  //Wait for all 6 transactions to be done and get back the results.
  for (int x = 0; x < 6; x++) {
    ret = spi_device_get_trans_result(spi, &rtrans, portMAX_DELAY);
    assert(ret == ESP_OK);
    //We could inspect rtrans now if we received any info back. The LCD is treated as write-only, though.
  }
}

static void IRAM_ATTR lv_simulator_disp_flush_callback(lv_disp_drv_t* disp_drv, const lv_area_t* area, lv_color_t* color_p)
{
  static bool need_wait = false;
  static spi_transaction_t trans[6];
  size_t count;

  if (need_wait) {
    send_line_finish(disp_drv->user_data);
  }
  if (color_p) {
    esp_err_t ret;
    int x;
    for (x = 0; x < 6; x++) {
      memset(&trans[x], 0, sizeof(spi_transaction_t));
      if ((x & 1) == 0) {
        //Even transfers are commands
        trans[x].length = 8;
        trans[x].user = (void*)0;
      } else {
        //Odd transfers are data
        trans[x].length = 8 * 4;
        trans[x].user = (void*)1;
      }
      trans[x].flags = SPI_TRANS_USE_TXDATA;
    }
    count = (area->x2 - area->x1 + 1) * (area->y2 - area->y1 + 1);
    trans[0].tx_data[0] = 0x2A;               //Column Address Set
    trans[1].tx_data[0] = (area->x1 >> 8);    //Start Col High
    trans[1].tx_data[1] = (area->x1 & 0xFF);  //Start Col Low
    trans[1].tx_data[2] = (area->x2 >> 8);    //End Col High
    trans[1].tx_data[3] = (area->x2 & 0xFF);  //End Col Low
    trans[2].tx_data[0] = 0x2B;               //Page address set
    trans[3].tx_data[0] = (area->y1 >> 8);    //Start page high
    trans[3].tx_data[1] = (area->y1 & 0xFF);  //start page low
    trans[3].tx_data[2] = (area->y2 >> 8);    //end page high
    trans[3].tx_data[3] = (area->y2 & 0xFF);  //end page low
    trans[4].tx_data[0] = 0x2C;               //memory write
    trans[5].tx_buffer  = color_p;            //finally send the line data
    trans[5].length = 16 * count;             //Data length, in bits
    trans[5].flags = 0;   //undo SPI_TRANS_USE_TXDATA flag
    //Queue all transactions.
    for (x = 0; x < 6; x++) {
      ret = spi_device_queue_trans(disp_drv->user_data, &trans[x], portMAX_DELAY);
      assert(ret == ESP_OK);
    }
    need_wait = true;
    lv_disp_flush_ready(disp_drv);
  }
}

static void IRAM_ATTR lv_simulator_init(spi_device_handle_t spi)
{
  static lv_disp_draw_buf_t display_buffer;
  static lv_color_t buf1[DISP_BUF_SIZE];
  static lv_color_t buf2[DISP_BUF_SIZE];
  lv_disp_draw_buf_init(&display_buffer, buf1, buf2, DISP_BUF_SIZE);

  static lv_disp_drv_t display_driver;
  lv_disp_drv_init(&display_driver);
  display_driver.user_data = spi;
  display_driver.hor_res = LCD_PANEL_W;
  display_driver.ver_res = LCD_PANEL_H;
  display_driver.draw_buf = &display_buffer;
  display_driver.flush_cb = lv_simulator_disp_flush_callback;
  lv_disp_drv_register(&display_driver);
}
static TaskHandle_t thread_handle;
static StaticTask_t thread_buffer;
static StackType_t  thread_statck[ 3072 + TASK_EXTRA_STACK_SIZE ];
static void thread_function(void* pvParameter);
void app_main(void)
{
  thread_handle = xTaskCreateStaticPinnedToCore(thread_function,
                                                "lvgl",
                                                LENOF(thread_statck),
                                                NULL,
                                                ESP_TASKD_EVENT_PRIO - 1,
                                                thread_statck,
                                                &thread_buffer,
                                                1);

}

uint32_t IRAM_ATTR glory_systick(void)
{
  return (uint32_t)((uint64_t)esp_timer_get_time() / 1000ul);
}

static void thread_function(void* pvParameter)
{
  esp_err_t ret;
  spi_device_handle_t spi;
  spi_bus_config_t buscfg = {
    .miso_io_num = -1,
    .mosi_io_num = PIN_NUM_MOSI,
    .sclk_io_num = PIN_NUM_CLK,
    .quadwp_io_num = -1,
    .quadhd_io_num = -1,
    .max_transfer_sz = PARALLEL_LINES * LCD_PANEL_W * 2 + 8
  };
  spi_device_interface_config_t devcfg = {
    .clock_speed_hz = 40 * 1000 * 1000,     //Clock out at 40 MHz
    .mode = 0,                              //SPI mode 0
    .spics_io_num = PIN_NUM_CS,             //CS pin
    .flags = SPI_DEVICE_HALFDUPLEX | SPI_DEVICE_3WIRE,
    .queue_size = 7,                        //We want to be able to queue 7 transactions at a time
    .pre_cb = lcd_spi_pre_transfer_callback, //Specify pre-transfer callback to handle D/C line
  };
  //Initialize the SPI bus
  ret = spi_bus_initialize(LCD_HOST, &buscfg, DMA_CHAN);
  ESP_ERROR_CHECK(ret);
  //Attach the LCD to the SPI bus
  ret = spi_bus_add_device(LCD_HOST, &devcfg, &spi);
  ESP_ERROR_CHECK(ret);
  //Initialize the LCD
  lcd_init(spi);
  /*Initialize LittlevGL*/
  lv_init();
  /* Initialize drivers */
  lv_simulator_init(spi);
  /*Run the demo*/
  //lv_demo_widgets();
  lv_demo_stress();
  //lv_demo_music();
  //lv_demo_benchmark();

  while (true) {
    lv_task_handler();
    vTaskDelay(1);
  }
}

网友:
在吗楼主,我移植ESP32 arduino 版本的LVGL文件系统一直有问题,请问您那边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在吗楼主,我这边使用arduino移植LVGL的文件系统到ESP32上一直有问题,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2021-12-09):
好厉害,慢慢消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