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 有没有坛友不借助外部时钟同步的情况下,实现STM32内部RTC校准功能的

楼主(2021-10-27):
以外置RTC  DS3231为例,精度是:
Accuracy ±2ppm from 0°C to +40°C        ---- 每个月30天算的最大误差是2*10^-6 * 24 * 60 *60 * 30 = 5.184秒
Accuracy ±3.5ppm from -40°C to +85°C  ---- 每个月30天算的最大误差是3.5*10^-6 * 24 * 60 *60  * 30 = 9.072秒

使用STM32内部RTC不行,白天温度不稳定的话,当天的误差差不多就有1-2秒。主要是晶振不是温补的。

ST提供了一些方案,但是不实用:

关于STM32的RTC时钟校准问题,ST提供的三种方案实用都不强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992

因为晶振对温度敏感,下面是典型的温度对晶振影响:

STM32支持LSI内部低速时钟或者LSE外置低速时钟,使用外部就要接32768Hz的晶体。

一个月的典型误差50秒左右。

网友A:
这个怕是不行,需要GPS,NTP之类的做同步才靠谱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怕是不行,需要GPS,NTP之类的做同步才靠谱些

得想个办法,只要可以提高下稳定性

网友:
不用这么考虑worsecase,一个月的温度变化不会是40度之多。 另外,如果误差和温度的趋势是相对固定的话,可以根据温度补偿,来弥补一些误差。有个思路,mcu还有个主晶振,可以用主晶振(程序计数器)来计数,定时和RTC的计数对比。同时MCU还可以记录温度,找出一个对应关系的表格,然后进行修正。
当然,主晶振可以选有源,温补的,自然就准确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