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带的RTC Tamper入侵检测功能作用

楼主(2021-10-27):
F4的RTC备份寄存器有80个字节,使用Tamper入侵检测的作用是简单到Tamper入侵事件,可以清空这个80个字节数据。

20 backup registers (80 bytes). The backup registers are reset when a tamper

detection event occurs

另外就是低功耗唤醒,也可以使用Tamper入侵事件。这个事件也是连接到EXTI线的。

对应案例的话,可以到我们论坛置顶帖V5标准库网盘,裸机例子基础篇RTC入侵检测有个案例,可以参考。

网友A(2024-08-07):
请问老大,这个TAMPER入侵,清除备份RAM,实际用在什么情况下,能不能举一个应用场景?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老大,这个TAMPER入侵,清除备份RAM,实际用在什么情况下,能不能举一个应用场景? 多谢了

我实际中好像就低功耗唤醒用过。

网友A:
多谢老大。备份寄存器本身就是存储不希望掉电后丢失的数据,为何又要通过TEMPER事件去清除。没有理解到ST设计的场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老大。备份寄存器本身就是存储不希望掉电后丢失的数据,为何又要通过TEMPER事件去清除。没有理解到ST设 ...

有些设备的关键数据是存放到这个区域的,然后设备会做防拆设计,一旦触发,立即就清除了。

网友:
多谢兄弟,原来是防拆场所。学习了,多谢!

网友:
也可以用来是自动清空通信密钥,防止加密数据被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