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uchGFX] 关于按钮功能的两个疑问

楼主(2021-10-27):
1.是否可以实现锁定界面的功能?
在虚函数内可以实现将整个界面的触摸功能取消掉,但是取消后就没办法再次通过按钮使界面触摸功能恢复了。
2.通过两个按钮同时按下改变文本框的显示(隐藏文本框1,显示文本框2),只要有一个按钮不是按下的状态则恢复原来的显示(隐藏文本框2,显示文本框1)。

小弟初来乍到,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感谢!

楼主:
懂了!锁定功能可以这样实现:给锁定功能的按键添加对应的虚函数,如下:
static int lock=1;
void *View::lock_function()
{
    if (lock == 1) {
        lock--;
        button1.setTouchable(false);
    }
    else if(lock == 0){
        lock++;
        button1.setTouchable(true);
    }
}

网友A:
1、全部锁定你可以禁止触摸检测就行,不过这个做个模态控制更好吧,
2、TouchGFX貌似还没有发布multitouch功能吧,整不了同时按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全部锁定你可以禁止触摸检测就行,不过这个做个模态控制更好吧,
2、TouchGFX貌似还没有发布multitouch ...

谢谢硬汉哥!!就是禁止触摸检测的函数没找到,官方教程还没汉化看着好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硬汉哥!!就是禁止触摸检测的函数没找到,官方教程还没汉化看着好难

不用函数,你的触摸功能是单独的一个功能里面,还是一个TouchGFX的任务里面刷的,挂载这个任务或者停止调用这个功能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函数,你的触摸功能是单独的一个功能里面,还是一个TouchGFX的任务里面刷的,挂载这个任务或者停止调 ...

是我表达的不够清楚,我想实现按下一个按键(锁定键),然后当前界面其他按钮暂时无效的功能,再次按下这个键恢复其他按钮功能。 不知道目前能不能实现这一效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懂了!锁定功能可以这样实现:给锁定功能的按键添加对应的虚函数,如下:
static int lock=1;
void *Vie ...

问题2可以按照这个逻辑同样解决掉!可喜可贺!

网友:
引用 楼主:
懂了!锁定功能可以这样实现:给锁定功能的按键添加对应的虚函数,如下:
static int lock=1;
void *Vie ...

可以,类似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