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 H7 SDRAM的问题

楼主(2021-10-27):
在用H7做rtos+https时,当线程栈在SDRAM上时会出现加解密出错的情况,在内部SRAM就不会,没开cache

网友A:
看下错误类型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错误类型是什么

https服务器校验收到的加密数据没过,然后中断了通信。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s服务器校验收到的加密数据没过,然后中断了通信。

意思是仅仅解码错误,而没有硬件异常吗,估计是没有处理过来。这个任务栈最好使用内部SRAM

而TLS之类的动态内存开到SDRAM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仅仅解码错误,而没有硬件异常吗,估计是没有处理过来。这个任务栈最好使用内部SRAM

而TLS之类 ...

对,只是加密错误,动态内存放在SDRAM也没问题。
测试还发现程序运行在SDRAM,不开cache的话,加密也不太正常,用的netx duo配套的加密库。
但是程序运行得挺好的,没有跑飞。
如果栈空间或运行地址在SDRAM的话就会有加密出错的情况,开cache后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只是加密错误,动态内存放在SDRAM也没问题。
测试还发现程序运行在SDRAM,不开cache的话,加密也不 ...

看来是SDRAM的速度不太行,你用的是16bit的SDRA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SDRAM的速度不太行,你用的是16bit的SDRAM吗

对,16bit的,那还是不放sdram运行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16bit的,那还是不放sdram运行了吧

带宽不太行,还是内部SRAM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