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2D] DMA2D实现图形填充配置问题

楼主(2021-10-27):
分辨率480*272的屏幕,显存127k,采用256色的CLUT,如果用DMA2D填充矩形该如何配置,参考了官方例程,DMA2D颜色查找表加载成功,但TCIF位一直为0传输不成功,哪位研究过的给个建议

网友:
我也没配置出来....看了网上和数据手册LTDC配置成CLUT后DMA2D貌似不能设置成寄存器到存储器刷纯色。还是请硬汉老大来恢复一下吧。

网友:
可能不行,因为输出的颜色格式里面没有L8可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