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不是问题的问题】为什么STM32的Flash地址要设置到0x08000000

楼主(2021-10-28):
我们言简意赅的普及下这个知识点,争取让大家不伤脑细胞

一、背景知识:

M3,M4内核芯片上电复位后,要固定从0x0000 0000地址读取中断向量表,获取复位中断服务程序的入口地址后,进入复位中断服务程序,其中0x0000 0000是栈顶地址,0x0000 0004存的是复位中断服务程序地址。

ARM官方回复:
https://developer.arm.com/documentation/ka001328/latest

二、引出问题:

既然ARM规定了M3,M4内核要从地址0x0000 0000读取中断向量表,而STM32设置Flash地址到0x0800 0000怎么办?

STM32支持了个内存重映射功能,将地址0x0800 0000开始的内容重映射到首地址0x0000 0000中,这样就解决了从0x0000 0000读取中断向量表的问题。

图示,以STM32F407IGT6为例,0x0000 0000和0x0800 0000开始的程序对比:

那么新的问题来:

(1) 你怎么保证0x08000 0000首地址存的就是中断向量表,我们不可以随意设置吗?

保证中断向量表存到0x0800 0000,这个涉及到分散加载的一个小知识,以MDK为例,如果大家看xxx.S启动文件,里面通过AREA定义了一个名叫RESET的段,这段存的就是中断向量表。

; Vector Table Mapped to Address 0 at Reset
                AREA    RESET, DATA, READONLY
                EXPORT  __Vectors
                EXPORT  __Vectors_End
                EXPORT  __Vectors_Size

这个名字很重要,MDK对应的xxx.sct分散加载里面通过下面这句将这个RESET段放在了0x0800 0000优先存储。

; *************************************************************
; *** Scatter-Loading Description File generated by uVision ***
; *************************************************************

LR_IROM1 0x08000000 0x00200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IROM1 0x08000000 0x0020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ANY (+XO)
  }
  RW_IRAM2 0x24000000 0x00080000  {  ; RW data
   .ANY (+RW +ZI)
  }
}

这样我们就解决了0x0800 0000首地址存储中断向量表,一旦程序开始运行后,我们就可以随意设置中断向量表的位置了。比如想将中断向量表存到内部SRAM,我们就可以操作寄存器SCB->VTOR 重新安排,然后将0x0800 0000的内容复制到设置的地址内即可。

(2) 既然设置到0x0800 0000这么麻烦,为什么不直接使用0x0000 0000?

这是因为STM32不仅可以从内部Flash启动,还可以从系统存储器(可以实现串口ISP,USB DFU等程序下载方式,这个程序是ST固化好的程序代码)和从内部SRAM启动,

我们将内部Flash安排到0x0000 0000显然是不行的。这样会导致系统存储器或者内部SRAM无法重映射到0x0000 0000了。

三、了解了M3和M4,M7是怎么个执行情况呢?

M7内核芯片比较灵活了,改变了固定从0x0000 0000地址读取中断向量表的问题,以STM32H7为例,可以从 0x0000 0000 到 0x3FFF 0000 所有地址进行启动。

专门安排了个选项字节来配置。

H7里面没有重映射了,它的首地址0x0000 0000安排给ITCM RAM空间使用了。

网友:
这个疑惑终于解开了

楼主:
已经补图。

网友A:
我感觉ST里面设计这个芯片的工程师是个华裔,觉得8比较吉利,所以优选8开头的地址作为启动地址。。。RAM的地址是2开头,因为中国也是比较喜欢双数。

网友:
我也觉得8比较吉利, 哈哈

网友:
可以解决好多小伙伴的疑惑了。

网友:
这个解释靠谱。

网友B:
测试了下内部系统BootLoader重映射到0x00000000,STM32不让读取。

而内部Flash重映射和楼主描述的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了下内部系统BootLoader重映射到0x00000000,STM32不让读取。

而内部Flash重映射和楼主描述的一致。

系统存储器的BootLoader代码禁止用户读取了。之前我也尝试将其搞出来自己玩,发现不行。

网友:
非常详细的文档,点赞硬汉大哥

网友:
mcu响应中断基本上都是查表,所以只要在触发异常之前设置好异常处理服务函数就行。本着这个原则其实只要在上电之前,在0x8000 0004设置好复位中断服务函数的入口地址即可(这个可以通过链接文件绝对指定),其他向量表可以不用管,等程序启动后再设置,因为你骗子一上电便会触发复位异常。

网友:
谢谢指导!有用的知识增加了!

网友(2022-11-09):
非常有用,多谢指导

网友(2023-07-20):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ST里面设计这个芯片的工程师是个华裔,觉得8比较吉利,所以优选8开头的地址作为启动地址。。。RAM的 ...

6不吉利吗?

网友(2023-11-12):
讲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C:
可我还是没有看懂,为什么还要映射,是不是多了一步。我水平比较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我还是没有看懂,为什么还要映射,是不是多了一步。我水平比较次。。。

你得意思是直接把Flash空间设置到0x0000 0000
也可以的,只是这样不方便从RAM或者系统boot启动的重映射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得意思是直接把Flash空间设置到0x0000 0000
也可以的,只是这样不方便从RAM或者系统boot启动的重映射 ...

那么,在M23内核中是什么规则呢?

相应的最近出了那么多内核,除了M23/M33,还有M55,M85,M52这些内核

我们如何通过第一手信息知道他们的运行方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在M23内核中是什么规则呢?

相应的最近出了那么多内核,除了M23/M33,还有M55,M85,M52这些内 ...

看对应的芯片手册,像STM32的都有说明,看下就明白了。

网友(2024-04-20):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ST里面设计这个芯片的工程师是个华裔,觉得8比较吉利,所以优选8开头的地址作为启动地址。。。RAM的 ...

有道理

网友:
硬汉大哥讲的很明白,讲得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