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国产单片机移植RTT Viewer注意分配的堆栈空间够用,如果移植后卡顿死机了,可以考虑加大

楼主(2021-10-28):
帮网友解决RTT打印问题是,网友反馈了这么个情况,堆栈开小了。

网友A(2022-05-11):
我在freertos中使用,不移植SEGGER_RTT之前正常运行,移植以后,系统卡死,好像是无法运行一样,单独一个LED闪烁任务,LED也不会闪烁,修改了.S启动文件的堆栈大小,都改成0x800也不行,敢问大哥,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freertos中使用,不移植SEGGER_RTT之前正常运行,移植以后,系统卡死,好像是无法运行一样,单独一个LE ...

这个不应该,按说直接添加就可以使用的。程序里面仅仅做个RTT初始化也卡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应该,按说直接添加就可以使用的。程序里面仅仅做个RTT初始化也卡死吗

解决了,没有包含微库,用硬件仿真看PC指针,老是定在一个位置,然后查百度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没有包含微库,用硬件仿真看PC指针,老是定在一个位置,然后查百度解决的。

这个是使用半主模式了,卡死在BKPT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使用半主模式了,卡死在BKPT上了。

是的,因为我自己维护了一个DEBUG组件,里面包含了各种调试手段,可以直接调试各种C程序,只需要简单配置一下宏就可以了,里面把XXX_DEBUG()重定义到不同的打印输出上,可以直接调试PC端C程序,可以通过串口调试STM32,使用那个串口也可以直接配置,也可以RTT调试,前面一直用的好好的,然后把组件移植到freertos上,也不知道动到哪里了,最后就卡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使用半主模式了,卡死在BKPT上了。

还有个奇怪的现象,这种卡在BKPT上的情况,如果是硬件仿真,多点几次运行,是可以跑起来的,很奇怪。我点三次运行程序就可以跑起来了,但是离线是跑不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奇怪的现象,这种卡在BKPT上的情况,如果是硬件仿真,多点几次运行,是可以跑起来的,很奇怪。我点 ...

这个涉及到一个软件断点的概念。bkpt做软件断点非常方便,专门调试用的

关于DAPLINK调试支持的硬件断点个数和软件断点个数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d=101831&fromuid=58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涉及到一个软件断点的概念。bkpt做软件断点非常方便,专门调试用的

关于DAPLINK调试支持的硬件断 ...

你是真的牛叉,真不知道你每天都睡不睡觉哦。保重身体啊。
一般的入门级选手,会认为什么都很简单,感觉照着别人的文档来就行了,要是问TA个问题,就会说我没遇到过,但真正写过很多程序的人,是什么奇奇怪怪的问题都会遇到的,往往这一部分经验才是真正的实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