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103无法正常在线调试的问题

楼主(2021-10-28):
最近买了两个Cubli(平衡立方体),从不同的淘宝店家买的,电路板不一样,源代码也不一样。在接SWD的情况下,无法正常下载程序,排查结果如下:
  • 在外部供电(核心板5V USB供电或电池供电)的情况下,3线SWD无法识别单片机,无法下载程序。
  • 在没有外部供电的情况下,使用4线SWD可以识别到单片机,并且可以下载程序,但是无法进行在线调试(进不到main函数),此时同样为3.3V网络的OLED屏幕不亮。
  • 在核心板5V USB供电或25V电池供电的情况下,使用3线SWD无法识别到单片机并且无法下载程序;若改用4线SWD,可以下载程序,但无法正常在线调试。
  • J-Link、ST-Link、DAP下载器都尝试过了,杜邦线也换过。
  • 有两个厂家的产品,核心板布局类似,都是STM32F103RCT6,都是无法正常在线调试。
  • 单独把STM32核心板拆解下来(核心板包含MCU最小电路,MPU6050等;底板主要为电机驱动),还是同样问题。
  • 换过电脑,不同版本的J-Link驱动也试过,也是同样的问题。
  • 同样的程序,如果采用野火STM32F103RCT6开发板,在板子有供电的情况下3线SWD可以正常识别单片机,下载、在线调试程序,可以进到main函数。

PS:三线SWD为CLK、DIO、GND,四线SWD为3V3、CLK、DIO、GND。

厂家1原理图:
底板1.pdf (169.73 KB, 下载次数: 11)

厂家2原理图:
底板2.pdf (67.48 KB, 下载次数: 1)

网友A:
把野火板子的芯片吹下来,焊接到你的那个Cubli板子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野火板子的芯片吹下来,焊接到你的那个Cubli板子上试试。

找到问题所在了,源代码50、52行可能会对SWD下载产生不可描述的问题,屏蔽掉之后就可以使用3线SWD下载程序了。
另外DAP下载器的复位需要单独接RESET引脚,三线SWD无法实现软件复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所在了,源代码50、52行可能会对SWD下载产生不可描述的问题,屏蔽掉之后就可以使用3线SWD下载 ...

DAP三线复位没问题。

我们H7-TOOL上高速DAPLINK 三线复位我们的V4567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P三线复位没问题。

我们H7-TOOL上高速DAPLINK 三线复位我们的V4567都正常。

那有点奇怪了,我这个好像下载之后不会自动复位(我还特意勾选了Reset and Run),我试试野火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有点奇怪了,我这个好像下载之后不会自动复位(我还特意勾选了Reset and Run),我试试野火板子

DAPLINK整M内核芯片,相当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