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AppWizard双屏显示怪异现象

楼主(2021-10-28):
系统:RTOS
环境:双8080 LCD屏幕

现象:
左屏幕能够正确显示AppWizard工程
右屏幕不能正确显示

调试过程
1.单使用一个BOX和BOTTOM,次屏幕能够正确显示
2.使用2个BOX后,次屏幕只显示最上层的BOX,并且是全覆盖

AppWizard关于双屏的很少介绍,并且相关的函数没有细致说明
调试了很久,找不到问题根源

楼主:
关闭主屏幕,只显示次屏幕,现象一样,不能正确显示
将主次屏幕的驱动调换,现象一致
驱动应该是没问题的

感觉是叠加上去就不显示底层,只显示TOP层
不知道哪里还有个开关,没正确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闭主屏幕,只显示次屏幕,现象一样,不能正确显示
将主次屏幕的驱动调换,现象一致
驱动应该是没问题的 ...

估计是程序里面没有有效的切换图层,双屏显示有时候要注意那个GUI_SelectLayer来合理的调用图层来绘制界面。

之前搞双屏展示的时候,遇到过一些这种奇怪的问题。

楼主:
排查了一下,感觉像是AppWizard的bug

变量:ID_BOX_00 = 蓝色
         ID_BOX_01 = 黑色

黑色和蓝色不重叠,分割屏幕
测试1
ID_BOX_01 在上,ID_BOX_00 在下
能够正确显示

测试2
ID_BOX_00 在上,ID_BOX_01 在下
不能正确显示

输出的时候,只覆盖ID_SCREEN_00.c文件
输出正常的
  { WM_OBJECT_BOX_Create,
    ID_BOX_01, ID_SCREEN_00,
    { { { DISPOSE_MODE_REL_PARENT, 0, 0, 0 },
        { DISPOSE_MODE_REL_PARENT, 0, 0, 0 },
        { DISPOSE_MODE_REL_PARENT, 0, 0, 0 },
        { DISPOSE_MODE_REL_PARENT, 187, 0, 0 },
      },
      0, 0, 0, 0, 0, 0
    },
  },
  { WM_OBJECT_BOX_Create,
    ID_BOX_00, ID_SCREEN_00,
    { { { DISPOSE_MODE_REL_PARENT, 0, 0, 0 },
        { DISPOSE_MODE_REL_PARENT, 53, 0, 0 },
        { DISPOSE_MODE_REL_PARENT, 0, 0, 0 },
        { DISPOSE_MODE_REL_PARENT, 0, 0, 0 },
      },
      0, 0, 0, 0, 0, 0
    },
  },

输出错误的
  { WM_OBJECT_BOX_Create,
    ID_BOX_00, ID_SCREEN_00,
    { { { DISPOSE_MODE_REL_PARENT, 0, 0, 0 },
        { DISPOSE_MODE_REL_PARENT, 53, 0, 0 },
        { DISPOSE_MODE_REL_PARENT, 0, 0, 0 },
        { DISPOSE_MODE_REL_PARENT, 0, 0, 0 },
      },
      0, 0, 0, 0, 0, 0
    },
  },
  { WM_OBJECT_BOX_Create,
    ID_BOX_01, ID_SCREEN_00,
    { { { DISPOSE_MODE_REL_PARENT, 0, 0, 0 },
        { DISPOSE_MODE_REL_PARENT, 0, 0, 0 },
        { DISPOSE_MODE_REL_PARENT, 0, 0, 0 },
        { DISPOSE_MODE_REL_PARENT, 187, 0, 0 },
      },
      0, 0, 0, 0, 0, 0
    },
  },

还有就是下面的Setup,颜色的修改,不是问题点

结论为AppWizard对于叠加输出,在非0层的会出错。

由于AppWizard没有公开库函数,因此不能查证问题点在哪里
暂时怀疑AppWizard使用的函数有部分写死层0,而没有开放选择输出到其他层里面

后续等待更新版本看是否有改正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