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HAL库换成1.10后,SPI读写外部Flash出错

楼主(2021-10-29):
H743原来用的是1.3的Hal库,编译器选的6版本,读写外部Flash正常。现在换成了HAL1.10, 写Flash经常返回错误1.偶尔也有Busy错误2。写Flash用的是HAL_SPI_Transit函数,8位数据模式。在操作的中间是关了中断的。

网友:
近期我最新搞的第3版emWin教程的字库图库的SPI Flash,用的好像是1.10.0,正常。

网友:
模拟SPI比任何库都好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上层在进行分页计算的时候,如果最后剩余字节是0,就不应该再调用HAL_SPI_Transit()函数 了,如果用字节数0调用此函数,会返回错误1。
加上一个判断就好了。

楼主:
@eric2013, 老大好,有个问题请教一下,使用HAL_SPI_TransmitReceive函数读写外部Flash,  经常返回busy(2)错误,不知道什么原因,另外使用这个芯片是否需要关闭中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eric2013, 老大好,有个问题请教一下,使用HAL_SPI_TransmitReceive函数读写外部Flash,  经常返回busy(2) ...

不需要,这个是硬件S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