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基本完成使用USBX+FileX来读写U盘的文件

楼主(2021-10-29):
2021.10.30
参考的STM32的例程Ux_Host_Msc(H743),在《18.ThreadX+Filex+GUIX+NetXDUO+USBX综合模板,含MDK AC5,AC6,IAR和GCC》综合模板的基础上改的,用的是V7的板。
U盘是FAt32的格式,用裸机例程《V7-026_FatFS文件系统例子(外挂U盘)》测试了U盘可以进行操作的。

插入U盘的话确实会进中断OTG_HS_IRQHandler,但是不知道在哪里进行U盘的识别操作。
例程里是有一个U盘操作的函数,但是只有在一个奇怪的地方调用了,也不是我想的在中断或者周期性的查询。

2021.11.02
已经可以实现在U盘中的文件创建读写等。
使用的是IAR9.1  ,V7板  ,参考例程有STM32Cube的《Ux_Host_Msc(H743)》和安富莱的《V7-026_FatFS文件系统例子(外挂U盘)》,在《18.ThreadX+Filex+GUIX+NetXDUO+USBX综合模板,含MDK AC5,AC6,IAR和GCC》为基础。
需要注意的地方有一下几点:
(1)记得添加中断函数
void OTG_HS_IRQHandler(void)
{
    HAL_HCD_IRQHandler(&hhcd_USB_OTG_HS);
}
在插入U盘时需要进入这个中断。
(2)USBX部分主体为《Ux_Host_Msc(H743)》,但是USB的IO口配置,可以参考《V7-026_FatFS文件系统例子(外挂U盘)》例程,注意使用全速模式,使用的IO口味PB14、PB15,记得USB的时钟打开;
(3)需要用UX中的 HAL_HCD_Connect_Callback替代掉HAL库中的同名函数,通常放进程序并且添加了头文件就会生效,我是因为把UX编译成了库所以最初出错了;

网友A:
近期就更新个外挂U盘的案例。

楼主:
基本完成了使用USBX+FileX来读写U盘的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完成了使用USBX+FileX来读写U盘的文件

刚才后台的时候,还以你这个帖子没有审核通过呢,错看成新发的帖子了,原来是编辑了下

楼主:
原来不需要配置IO口,在初始化里面设置完高速全速,就会自动分配USB的IO口了,只要设置时钟就行了

网友B:
USBX的源码是开放的吗?公司用了个MAX3421E,难搞死了,官方没有协议栈,其他的协议栈都不兼容,只能硬啃USB协议和别人家的协议栈,自己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X的源码是开放的吗?公司用了个MAX3421E,难搞死了,官方没有协议栈,其他的协议栈都不兼容,只能硬啃US ...

开源的。

ThreadX全家桶源码和文档下载,含GUIX,Filex,NetX,USBX,GUIX Studio,TraceX等,全部升级至V6.1.9(2021-10-19)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925&fromuid=58

网友C(2021-12-16):
请问一下 楼主  USBX+FILEX来读写U盘的例子可以共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 楼主  USBX+FILEX来读写U盘的例子可以共享一下吗

x-cube-azrtos-h7-main v2.0.1   这个里面有例程,你可以去下载一个看看

网友:
硬汉哥,我想用usbx+levelx+filex实现将nand虚拟usb msc设备,请问有例程吗?

网友:
iar,楷体,一样一样。
iar字体怎么调看着都别扭。一般字体不清晰费眼。关键是行间距太小。
RT1052没有hal库,但有很多SDK例程。
usbx最好还是挂threadx更方便。host模式跟这个差不多,反正是插上u盘就送给你设备号。剩下的就是遍历找文件。
device模式测试过官方的ram虚拟U盘,但移植flash驱动没有成功,反而是lfs跑的稳稳地。

网友(2022-01-19):
引用 网友A:
近期就更新个外挂U盘的案例。

硬汉哥有外挂U盘的案例了吗?

网友D:
H743没有“Ux_Host_Msc(H743)”这个例程啊,从哪里下载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H743没有“Ux_Host_Msc(H743)”这个例程啊,从哪里下载呢?

这个就是所有H7系列是通用的。

https://github.com/STMicroelectr ... ns/USBX/Ux_Host_MSC

网友C(2022-03-04):
读写U盘的例子可以发一下,学习一下吗,目前调试老是有问题,Q1732960781,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读写U盘的例子可以发一下,学习一下吗,目前调试老是有问题,Q1732960781,感谢

因为不是我个人的项目所以不能传播

网友D(2022-10-21):
引用 网友A:
近期就更新个外挂U盘的案例。

硬汉哥,有USBX外挂U盘的例子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硬汉哥,有USBX外挂U盘的例子了吗?

兄dei能加个qq聊聊嘛最近也用这个,,,1454014228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近期就更新个外挂U盘的案例。

安富莱开发板外挂U盘IO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近期就更新个外挂U盘的案例。

1.安富莱开发板得IOC文件,生成后就可以直接插入U盘,目前只是是fat32格式U盘;2.exfat目前没有成功,待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dei能加个qq聊聊嘛最近也用这个,,,1454014228谢谢

我上传了一个开发板的IOC,你下载生成就可以识别U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所有H7系列是通用的。

https://github.com/STMicroelectronics/x-cube-azrtos-h7/tree/main/P ...

硬汉哥,你好!
1.用USBX、filex用开发板写了一个外挂U盘的程序,使能exfat,32G以下的U盘,无论FAT32还是exFAT格式的U盘读写都没有问题;
2.只要超过32G就不正常,问题应该出在哪里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硬汉哥,你好!
1.用USBX、filex用开发板写了一个外挂U盘的程序,使能exfat,32G以下的U盘,无论FAT32还 ...

使能了exFAT也不正常吗,如果不正常的话,可以考虑换个U盘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能了exFAT也不正常吗,如果不正常的话,可以考虑换个U盘试试了。

使能exFAT情况下
1.32G以下的U盘,无论是USB3.0高速的,还是USB2.0的,无论FAT32,还是exFAT格式的U盘读写都没有问题;
2.手里一个USB3.0的MOVE SPEED的64G高速的U盘, 这段代码报错,status =  fx_media_flush(fx_media);,最后跟踪到这里_fx_utility_exFAT_bitmap_flush(media_ptr);报错。
3.又买了一个USB2.0的海康威视的全速64G的U盘, 可以正常读写操作。
可能USBX+FileX对大容量的U盘兼容性不好。

网友F(2023-05-06):
你好,第三步用UX中的 HAL_HCD_Connect_Callback替代掉HAL库中的同名函数可以说得再清楚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好,第三步用UX中的 HAL_HCD_Connect_Callback替代掉HAL库中的同名函数可以说得再清楚点吗?

HAL库里面有个此函数的,是弱定义的。用户再定义这个函数,弱定义就不起作用了。

楼主的意思是直接使用UX定义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AL库里面有个此函数的,是弱定义的。用户再定义这个函数,弱定义就不起作用了。

楼主的意思是直接使 ...

噢噢,好的谢谢,我以为还需要修改什么的,从跳转定义确实看到了替换成UX同名函数的效果了。

网友G(2023-06-27):
你好,我使用的STM32H562芯片,也是USBX+FLIEX,参考的官方例程,使用CUBEMAX生成的,但是插入U盘却进不了中断,时钟PLL3Q和HSI48都试过,是不是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另外是否进中断是不是只和引脚配置有关,和USB协议栈无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使用的STM32H562芯片,也是USBX+FLIEX,参考的官方例程,使用CUBEMAX生成的,但是插入U盘却进不了 ...

直接参考ST提供的例子试试:

ThreadX全家桶原生支持的STM32H5软件包来了(2023-03-16)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8364&fromuid=58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参考ST提供的例子试试:

ThreadX全家桶原生支持的STM32H5软件包来了(2023-03-16)

我参考的正是这个软件包的H573中的Ux_Host_MSC,USB配置和例程中的IOC一样,USB时钟也是HSI48,USB接口也是正常的,插入U盘后D+会被拉高。理论上说只要配置好了,应该就能进中断,和USBX没关系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直接参考ST提供的例子试试:

ThreadX全家桶原生支持的STM32H5软件包来了(2023-03-16)

原因找到了,PWR_USBSCR寄存器中的USB33SV这一位要使能,这个是控制是否给USB收发器供电的,使能后就能进入中断了。CUBEMAX的USB生成代码中没有这个,要手动添加,从HAL库中调用这个函数HAL_PWREx_EnableVddUSB();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原因找到了,PWR_USBSCR寄存器中的USB33SV这一位要使能,这个是控制是否给USB收发器供电的,使能后就能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