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C文件格式的汉字生成与实现

楼主(2021-10-29):
win10的记事本里另存为的格式没有unicode 编码    如下图:

如果保存为UTF-16 LE格式的时候就会报错   如下图:

各位大神做汉字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啊?

网友A:
你用的是Demo版,要使用正式版

备份小软件BmpCvt V5.44和6.16,FontCvt5.44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218&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Demo版,要使用正式版

备份小软件BmpCvt V5.44和6.16,FontCvt5.44

谢谢 eric   总是这么及时!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eric   总是这么及时!非常感谢!

后面有什么问题再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有什么问题再交流。

我用上面的软件文本控件可以显示汉字, 怎么按键控件显示的是空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上面的软件文本控件可以显示汉字, 怎么按键控件显示的是空白?

设置按钮控件字体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按钮控件字体没。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WM_ID_BUTTON_4);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FontHeiTi16);
            BUTTON_SetBkColor(hItem, BUTTON_CI_UNPRESSED, GUI_BLUE);
            BUTTON_SetTextColor(hItem, BUTTON_CI_UNPRESSED, GUI_WHITE);
            BUTTON_SetText(hItem, "水压");

楼主: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WM_ID_BUTTON_4);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FontHeiTi16);
            BUTTON_SetBkColor(hItem, BUTTON_CI_UNPRESSED, GUI_BLUE);
            BUTTON_SetTextColor(hItem, BUTTON_CI_UNPRESSED, GUI_WHITE);
            BUTTON_SetText(hItem, "水压");

楼主:
麻烦 硬哥帮忙看看! 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在WM_INIT_DIALOG: 里

在WM_INIT_DIALOG:        里

文本的可以显示,按键上是空白

文本的可以显示,按键上是空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 硬哥帮忙看看! 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仅你发的这段代码看不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