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Wizard] 【已解决】appwizard 生成的工程,红蓝颜色反色

楼主(2021-10-29):
使用的是V7的开发板,EMWIN使用的是6.16版本,不用APPWIZARD的时候,颜色都正常,红色和蓝色都是正常的,刷JPG、BMP图片什么的都正常。现在用APPWIZARD生成了一个试验工程

生成了2个BOX控件
在模拟器上都正常。但是下载到板子上,红蓝就反色了,
颜色格式使用的是M565,找了2天,还没找到原因。
我在appwizard试过图片显示,下载到板子上运行,图片的颜色是正常的,但是使用BOX,TEXT这种控件,颜色就不正常

**************************************分割线******************************************是APPWIZARD生成的代码问题。ID_SCREEN_00.c中
例如:生成粉红色BOX
static const APPW_SETUP_ITEM _aSetup[] =
{
  { ID_BOX_00,    APPW_SET_PROP_COLOR,        { ARG_V(0xffff50ae) } },
};

APPWIZARD生产的颜色格式不正确,导致显示屏显示的颜色中RB值互换。
实际硬件显示的BOX颜色是浅蓝色
**********************************************************************************

网友A:
AppWizard和板子的颜色格式统一都设置是M565。然后工程里面有个USE ARGB的宏定义要禁止。

还是有问题,分享你的工程到百度云,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Wizard和板子的颜色格式统一都设置是M565。然后工程里面有个USE ARGB的宏定义要禁止。

还是有问题, ...

确认了LCDConf_Lin文件颜色格式是M565,APPWConf.c文件中颜色格式是M565
但是我
发现APPWConf.c文件中宏定义#define COLOR_CONVERSION GUICC_M565没有任何地方调用啊,改成
GUICC_565也不会有影响,红色和蓝色还是相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认了LCDConf_Lin文件颜色格式是M565,APPWConf.c文件中颜色格式是M565
但是我
发现APPWConf.c文件中 ...

分享百度云工程,我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享百度云工程,我看下

板子是V7的板子,又找了好几天的问题,始终是搞不定,我上传了keil的工程和appwizard的工程,麻烦帮我看下,多谢多谢,这是连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RElOZ-EgVJSpAc8M2DfOA
提取码:p016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子是V7的板子,又找了好几天的问题,始终是搞不定,我上传了keil的工程和appwizard的工程,麻烦帮我看 ...

V7有现成的例子,对比下

第3版emWin教程和ThreadX GUIX教程开工,双管齐下,GUIX更新至第28章,emWin更新至第50章(2021-10-01)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429&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V7有现成的例子,对比下

第3版emWin教程和ThreadX GUIX教程开工,双管齐下,GUIX更新至第28章,emWin ...

用的是V7的例程改的,也只改动了appwizard的部分,把resource和source文件夹替换了,按教程打开了缓冲模式,颜色格式选了M565,编译下载后还是红色和蓝色反色,崩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V7的例程改的,也只改动了appwizard的部分,把resource和source文件夹替换了,按教程打开了缓冲模 ...

已经帮忙测试,没问题,注意AppWizard上位机版本和工程的版本匹配。

网友B(2021-11-29):
遇到同样问题,老哥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同样问题,老哥是怎么解决的?

生成的颜色值,手动切换下RGB,BGR格式即可

网友B:
整好了,是因为工程设置的问题,谢谢硬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是V7的板子,又找了好几天的问题,始终是搞不定,我上传了keil的工程和appwizard的工程,麻烦帮我看 ...

老哥,能具体说说怎么把程序放到工程里吗

网友C:
怎么把appwizard生成的程序导keil上啊,舅舅孩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把appwizard生成的程序导keil上啊,舅舅孩子吧

第3版emWin教程的AppWizard章节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429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整好了,是因为工程设置的问题,谢谢硬哥

老哥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红蓝反色问题,请问是哪里的工程设置出了问题?

网友(2021-12-29):
引用 网友D:
老哥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红蓝反色问题,请问是哪里的工程设置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哥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红蓝反色问题,请问是哪里的工程设置出了问题?

这个地方要设置下

网友:
我这颜色没反,纯色显示没问题,但其他颜色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