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不同芯片底层对接文件如何查找或者自己编写

楼主(2021-10-29):
在一直ThreadX全家桶过程中,对于FileX和NetXDUO在STM32上的移植,一直不明白和STM32对接的底层驱动文件的模版应该去哪里找?各位大佬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
模板?  没那玩也吧 只有根据自己对芯片的理解填入对应的api

网友:
这个没有模板,如果官方有提供现成的可以参考,如果没有,要自己写,接口函数的本意就是让用户自己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