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SIS-RTOS] 消息处理任务等待事件标志问题请教

楼主(2021-10-31):
例如有两个任务A和B,消息任务等待A和B的事件标志都到来后才执行,如果A的事件标志到了,B的未到,那A的任务等待时间到后会继续执行,这个时候A得事件标志会自动清零吧?

网友:
如果是wait all,并且设置了延迟等待时间,最好实际测试下靠谱。
他可以清除,也可以不清除,都可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