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FDCAN] 注意STM32H7的FDCAN发送是复制到发送缓冲中,所有不用担心用的是全局数组还是局部变量数组

楼主(2021-10-31):
下面的发送函数。

/*
*********************************************************************************************************
*        函 数 名: can1_SendPacket
*        功能说明: 发送一包数据
*        形    参:_DataBuf 数据缓冲区
*                          _Len 数据长度, 支持8,12,16,20,24,32,48或者64字节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can1_SendPacket(uint8_t *_DataBuf, uint8_t _Len)
{
        FDCAN_TxHeaderTypeDef TxHeader = {0};

        /* 配置发送参数 */
        TxHeader.Identifier = 0x222;                              /* 设置接收帧消息的ID */
        TxHeader.IdType = FDCAN_STANDARD_ID;                      /* 标准ID */
        TxHeader.TxFrameType = FDCAN_DATA_FRAME;                 /* 数据帧 */
        TxHeader.DataLength = (uint32_t)_Len << 16;      /* 发送数据长度 */
        TxHeader.ErrorStateIndicator = FDCAN_ESI_ACTIVE; /* 设置错误状态指示 */
        TxHeader.BitRateSwitch = FDCAN_BRS_ON;           /* 开启可变波特率 */
        TxHeader.FDFormat = FDCAN_FD_CAN;                /* FDCAN格式 */
        TxHeader.TxEventFifoControl = FDCAN_NO_TX_EVENTS;/* 用于发送事件FIFO控制, 不存储 */
        TxHeader.MessageMarker = 0;                      /* 用于复制到TX EVENT FIFO的消息Maker来识别消息状态,范围0到0xFF */

    /* 添加数据到TX FIFO */
    HAL_FDCAN_AddMessageToTxFifoQ(&hfdcan1, &TxHeader, _DataBuf);
}

网友A:
请教一下,我仿照HAL的方法,将数据写入CAN MESSAGE RAM中,但是我发现我无法写入数据,往我分配好给TX FIFO的RAM区域中写数据,再读出来,返现全是0,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
我仿照HAL库的方法往我分配给TX FIFO的RAM区域填充数据的时候,再读出来,发现RAM中的数据都是0,不是我写入的数据,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uint32_t t_u32PutIndex;
        uint32_t t_u32TxElementW1;
  uint32_t t_u32TxElementW2;
  uint32_t *pTxAddress;
  uint32_t t_u32ByteCounter;
        if((FDCAN1->TXBC & (0x3F << 24)) != 0)
        {
                if((FDCAN1->TXFQS & (0x01 << 21)) == 0)
                {
                        t_u32PutIndex = ((FDCAN1->TXFQS & (0x1F << 16)) >> 16);
                        t_u32TxElementW1 = (0x00000000 | 0x00000000 | 0x00000000 | 0x01) << 18;
                        t_u32TxElementW2 = 0 | 0x00000000 | 0x00000000 | 0x00000000 | 8;
                        pTxAddress = (uint32_t *)(CAN_MESSAGE_RAM_BASE + 0x100 + t_u32PutIndex * 4 * 4));
                        *pTxAddress++ = t_u32TxElementW1;
                        rt_kprintf("RAM 0x%x的值为:%d\n",pTxAddress,*pTxAddress);
                        *pTxAddress++ = t_u32TxElementW2;
                        rt_kprintf("RAM 0x%x的值为:%d\n",pTxAddress,*pTxAddress);
                         for(t_u32ByteCounter = 0; t_u32ByteCounter < 8; t_u32ByteCounter += 4)
                         {
                                        *pTxAddress++ = ((0x01 << 24) |
                                                                                                  (0x02 << 16) |
                                                                                                  (0x03 << 8) |
                                                                                                   0x04);
                                 rt_kprintf("RAM 0x%x的值为:%d\n",pTxAddress,*pTxAddress);
                         }
                }
        }
        (t_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我仿照HAL的方法,将数据写入CAN MESSAGE RAM中,但是我发现我无法写入数据,往我分配好给TX FIF ...

你这个不太清楚,方便直接用我这个例子测试下吗

STM32H7的BSP驱动教程发布双FDCAN教程和配套案例,含H7-TOOL的FDCAN助手通信分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d=109371&fromuid=58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不太清楚,方便直接用我这个例子测试下吗

STM32H7的BSP驱动教程发布双FDCAN教程和配套案例,含H ...

现在我的FDCAN1调通了,但是我在配置FDCAN2 的时候,我看了你的历程,你的FDCAN2的RAMOFFSET设置为500,你注释说是使用2560字的后1280字的RAM空间,但是500不是偏移了500的32位字空间吗?这里不是很理解,希望可以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的FDCAN1调通了,但是我在配置FDCAN2 的时候,我看了你的历程,你的FDCAN2的RAMOFFSET设置为500, ...

这个地方忘了修改了,已经修改过来,从网盘重新下载例子看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地方忘了修改了,已经修改过来,从网盘重新下载例子看即可。

好的,我理解得没错就行,我现在仿照CAN1的方法去使用CAN2进行发送,发现当我往CAN MESSAGE RAM里面填好我的数据,开始发送的时候,CAN2发不出数据,查看寄存器是TXBRP的对应FIFO的索引位置1了,也就是我的发送缓冲区请求挂起了,很奇怪,我同样的方法在CAN1上面就不会挂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理解得没错就行,我现在仿照CAN1的方法去使用CAN2进行发送,发现当我往CAN MESSAGE RAM里面填好 ...

完全使用我这个例子的代码,通信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