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请教,threadx调用tx_event_get()函数导致外部中断异常

楼主(2021-10-31):
tx_event_flags_get(....,timeout),timeout=waitforever的话则一切正常,timeout不是waitforever的话会导致外部中断不响应,跟到tx_initialize_low_level里发现没进中断响应函数。外部中断100us一次,内部计数器中断4ms一次。请问各位老师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函数是不是写错了,没有这个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函数是不是写错了,没有这个函数。

谢谢老师指正,记错了,已修改。
是tx_event_flags_get(,,,timeout)函数
请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楼主:
tracex显示是system Timer thread导致,原因是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正,记错了,已修改。
是tx_event_flags_get(,,,timeout)函数
请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这个问题暂时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