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AL_DMA_Start_IT多次存储到一个内存,不能正常存储

楼主(2021-10-31):
我用定时器触发DMA去搬运GPIO的寄存器里的数据。DMA处于NORMAL模式,方向为外设到内存,定时器触发。
搬运一次数据可以正常搬运,可是搬运第二次时,如果再次指定同一片地址,那么数据不会存入。但是如果换一片存储区就可以正常存储,但是也不能被指定第二次。
同时发现,关闭cache可以正常采集。问题应该在cache,但是不知道如何处理。

程序如下:

__attribute__((section(".RAM_D2"))) uint16_t adc_buff[100];
__attribute__((section(".RAM_D2"))) uint16_t adc_buff2[100];

比如这样采集,第二次的采集可以正常运行,但是adc_buff里面的数据没有更新,还是第一次采集到的数据
  HAL_DMA_Start_IT(htim4.hdma[TIM_DMA_ID_UPDATE], (uint32_t)(&GPIOD->IDR), (uint32_t)adc_buff, sizeof(adc_buff) / sizeof(adc_buff[0]));//此一次采集正常

...
  HAL_DMA_Start_IT(htim4.hdma[TIM_DMA_ID_UPDATE], (uint32_t)(&GPIOD->IDR), (uint32_t)adc_buff, sizeof(adc_buff) / sizeof(adc_buff[0]));//第二次采集能运行,甚至进入中断,但是没有更新数据

这样就可以正常采集,但是每片区域也不能存放第二次
  HAL_DMA_Start_IT(htim4.hdma[TIM_DMA_ID_UPDATE], (uint32_t)(&GPIOD->IDR), (uint32_t)adc_buff, sizeof(adc_buff) / sizeof(adc_buff[0]));//此一次采集正常
...
  HAL_DMA_Start_IT(htim4.hdma[TIM_DMA_ID_UPDATE], (uint32_t)(&GPIOD->IDR), (uint32_t)adc_buff2, sizeof(adc_buff2) / sizeof(adc_buff2[0]));//第二次采集正常

网友:
直接关闭使用的RAM控件的读Cache和写Cache即可,也就是下面帖子里面的最低性能配置。

使用STM32H7的AXI SRAM,SRAM1到SRAM4对应的Cache最高性能和最低性能配置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id=99322&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