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macos找不到usb连接的硬件

楼主(2021-11-01):
本人一直使用的macos最近在搭建开发环境
使用的是stm32cubeIde和stm32cubeprogrammer
但是在stm32cubeprogrammer中USB模块一直提示 no dfu detected

硬件连接连的是 stm32-usb
系统CH340-USB串口的驱动已经安装

这个能看到
不过在

硬件usb没找不到

然后就是

请问要怎么处理?

网友:
ST-Link还可以用拖到文件夹方式烧录,System boot我很少用,不太肯定问题原因

网友A:
CH340-USB貌似是不行,不能用于STM32CubeProg,我手头的几个都是不行的,只能用于打印,用于串口ISP不行。

楼主:
ST-LINK呢 ST-LINK是不是需要另外买个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340-USB貌似是不行,不能用于STM32CubeProg,我手头的几个都是不行的,只能用于打印,用于串口ISP不行。

请问下改怎么调试和烧录呢
macos 下 stm32cubeprogrammer
或者其他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改怎么调试和烧录呢
macos 下 stm32cubeprogrammer
或者其他方式?

340能识别了就用串口下载就好了啊,不过不能在线调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