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 心电图曲线怎么弄

楼主(2021-11-01):
想在emwin对话框的基础上,显示心电图。发现graph的YT不符合需求,请问该怎么实现

网友:
曲线坐标要动态的,也就是横轴变量要一直增加。

网友:
手动绘制就。

网友A:
同问,一般心电图都是那种平滑的曲线,折线图肯定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一般心电图都是那种平滑的曲线,折线图肯定不行啊

插补,我昨天刚发教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问,一般心电图都是那种平滑的曲线,折线图肯定不行啊

基于STM32H7的第2版DSP教程发布样条插补章节,波形绘制丝滑顺畅(2021-11-01)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370&fromuid=58

网友:
心电图就是要用折线的,用XY曲线应该可以实现图上的效果。

网友(2022-02-24):
引用 网友B:
基于STM32H7的第2版DSP教程发布样条插补章节,波形绘制丝滑顺畅(2021-11-01)
http://www.armbbs.cn/fo ...

已知的点可以用样条插补,那如果是实时的一个打点,还可以用样条插补算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