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IAR8.3编译V4板子报错问题

楼主(2021-11-01):
V4停产了,只能过来这边问了。我想重新用编译,编译器是IAR8.3,请问什么设置才可以编译成功不报错。原编译器是6.3的可以

楼主:
问题解决了,分享一下方法吧。
1: Project options > General Options > Library
Configuration 里选择 USE CMSIS ;

2:在Project>Options>C/C++Compiler>Preprocessor里删除所有的 CMSIS header files ,
“$PROJ_DIR$\..\..\..\Libraries\CMSIS\CM3\CoreSupport”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分享一下方法吧。
1: Project options > General Options > Library
Configuration 里选择 ...

IAR的更新,兼容性太差了。

楼主:
   startup_stm32f10x_hd.s
文件,报错内容如:
    Warning[25]: Label 'Reset_Handler' is defined pubweak in a section implicitly declared root
等,产生的map文件中:
           .intvec            ro code  0x08000000    0x130  startup_stm32f10x_hd.o [1]
                                            - 0x08000130    0x130

解决方法:

Problem

After upgrading to EWARM 7.10.1 the Warning[25] is issued during assembly of a file that assembled without warning on earlier version of EWARM.

Background

The assembler (iasmarm) is (from EWARM 7.10.1) issuing Warning[25] for a deprecated assembler construction.

The deprecated assembler source construction looks like this:

      PUBWEAK NMI_Handler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NMI_Handler
Solution

To avoid the warning, add ":NOROOT" to the "SECTION" statement:

      PUBWEAK NMI_Handler
      SECTION .text:CODE:REORDER:NOROOT(1)
  NMI_Handler

网友:
引用 楼主:
startup_stm32f10x_hd.s
文件,报错内容如:
    Warning[25]: Label 'Reset_Handler' is defined p ...

这个就是IAR兼容性性极差的表现。最早2015年的IAR7.X就开始出现这个问题了,使用IAR一定要使用指定版本就是这个道理。

升级IAR到7.XX,多处Warning[25]: Label 'x' is defined pubweak in a sec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747&fromuid=58

楼主:
最简单的方式是用IAR下载一个例程下来后,直接套例程的.S文件就好了。不用手改.S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