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f_opendir(&dir,path);每次打开刚新建的文件夹会死机,死一次后面就不会死机

楼主(2021-11-03):
f_opendir(&dir,path);每次打开刚新建的文件夹会死机,死一次看门狗复位,后面就不会死机。有没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感觉和DIR dir;这个变量有关系,但是我想不到到底有啥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和DIR dir;这个变量有关系,但是我想不到到底有啥关系。

直接用f_open, 不使用这个函数了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f_open, 不使用这个函数了是否正常。

直接使用f_open,把DIR dir设置成全局变量,还是会出现这种现象,如果我DIR dir设置局部变量,这次能顺利跑下去,下一次open的时候还是会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f_open, 不使用这个函数了是否正常。

直接f_open返回的是FR_NO_FILE,没有文件,但是文件已经写入了,还能拷贝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f_open, 不使用这个函数了是否正常。

找到问题所在了,因为我每次第一次写的时候文件系统挂载了两次,出现这种情况,按理说不应该呀,初始化两次都会有这种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所在了,因为我每次第一次写的时候文件系统挂载了两次,出现这种情况,按理说不应该呀,初始化两 ...

应该是挂载和卸载成对使用保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