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使用USBX+FilX(外挂U盘)完成升级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21-11-04):
主要的思路是:文件系统读取U盘固定路径的固定文件名的文件,并且将其写到固定存储位置(包括内部FLASH和外部FLASH)以完成升级。因为本人是个纯新手。所以想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做过类似的,可以给我提供一些建议,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

网友:
这个没什么要特别注意,既然你是U盘更新,就不用做APP双备份了。

直接读取U盘的APP固件更新到相应Flash地址即可

楼主:
IAR软件,怎么生成升级使用的bin文件,我怎么一直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IAR软件,怎么生成升级使用的bin文件,我怎么一直报错

IAR是直接配置就可以生成bin

利用MDK或者IAR生成可执行bin文件的方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097&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是直接配置就可以生成bin

利用MDK或者IAR生成可执行bin文件的方法

直接生成的bin文件有2G大,因为我把部分代码放到外部了,然后软件在生成bin的时候自动填充了从0x08000000到0x90000000中间的地址。我想问一下怎么设置生成两个bin文件,一个从0x08000000开始,一个从0x90000000开始

网友:
Bin有地址?

楼主:
没有地址,bin文件从0开始,相当于把0x08000000移动到了文件开始,相当于把所以的数据往前移动了0x08000000,然后0x90000000对应变到了0x88000000,中间从内部FLASH结束到外部FLASH开始都用0填充了,所以会有2g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生成的bin文件有2G大,因为我把部分代码放到外部了,然后软件在生成bin的时候自动填充了从0x08000000 ...

可以用Winhex分割下。

Winhex实现hex或者bin文件裁剪合并方法,简单易用,复制粘贴即可实现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228&fromuid=58

楼主:
有没有别的办法,不然每次都要切割太麻烦了。有没有像keil一样的可以生成两个bin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