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 STM32H750 时钟编码器调试发现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2021-11-04):
最近一直在调试STM32H750V的板子,开了两路编码器,分别用了T4和T1,编码器计数正常,昨天进一步细测发现T1脉冲计数竟然只能在0-65535之间,不能更新,譬如从65535—>0或者0->65535.
T4定时器就没有这个问题。T1和T4配置相同,T1的编码器配置如下。看了数据手册,T1和T4差别是:T1是高级定时器,T4是通用计时器。难道这里有坑?大家有碰到这个问题吗?

        //设置定时器TIM1参数
        TIM1_Handler.Instance=TIM1;
    TIM1_Handler.Init.Prescaler=0;
    TIM1_Handler.Init.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TIM1_Handler.Init.Period=65535;
    TIM1_Handler.Init.ClockDivision=TIM_CLOCKDIVISION_DIV1;

        TIM1_Encoder_Handler.EncoderMode=TIM_ENCODERMODE_TI12;
        TIM1_Encoder_Handler.IC1Filter=0;
        TIM1_Encoder_Handler.IC1Polarity=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1_Encoder_Handler.IC1Prescaler=TIM_ICPSC_DIV1;
        TIM1_Encoder_Handler.IC1Selection=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1_Encoder_Handler.IC2Filter=0;
        TIM1_Encoder_Handler.IC2Polarity=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1_Encoder_Handler.IC2Selection=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1_Encoder_Handler.IC2Prescaler=TIM_ICPSC_DIV1;
        HAL_TIM_Encoder_Init(&TIM1_Handler,&TIM1_Encoder_Handler);
        HAL_TIM_Encoder_Start(&TIM1_Handler,TIM_CHANNEL_ALL);

        if(Channel[3].ValueDir)
                TIM1->CCER |= 0x02;
        else
                TIM1->CCER &= 0xfd;

        TIM1->CNT=0;
        __HAL_TIM_ENABLE(&TIM1_Handler);

网友:
没测过编码器功能。

网友:
Tim1和Tim4都是16位计数器,按理来说应该都是0~6553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