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AppWizard 如何做两个窗口切换

楼主(2021-11-04):
用工具生成一个界面:
*/
/*********************************************************************
*
*       _apRootList
*/
static APPW_ROOT_INFO * _apRootList[] = {
  &ID_SCREEN_00_RootInfo,
};

我要是在添加一个ID_SCREEN_01_RootInfo, 我是不是可以static APPW_ROOT_INFO * _apRootList[_iTem],然后根据_iTem的值切换么?

网友:
appwizard自带快速上手手册里面的操作例子就是多窗口切换的。

楼主:
两个WIN之间切换
static fVoidVoid * _apfTest[] = {
  GUIDEMO_HardwareInfo,
#if 0//GUI_SUPPORT_TOUCH
  GUIDEMO_Touch,
#endif
  GUIDEMO_Speed,
#if GUI_SUPPORT_MEMDEV
    GUIDEMO_Graph,
#endif
  GUIDEMO_Bitmap,
  GUIDEMO_Cursor,
  GUIDEMO_ShowInternationalFonts,
  GUIDEMO_ShowColorBar,
  GUIDEMO_ShowColorList,
   GUIDEMO_DemoLUT,
  GUIDEMO_DemoPolygon,
  GUIDEMO_Circle,
  GUIDEMO_ShowMemoryDevice,
  GUIDEMO_Automotive,
  GUIDEMO_Navigation,

#if GUI_WINSUPPORT
    GUIDEMO_DemoProgBar,
    GUIDEMO_DemoFrameWin,
    GUIDEMO_Dialog,
    GUIDEMO_WM,
#endif
};

这是ugGUI的多页面管理,是用函数指针数据来切换,不同的函数。在每个函数中在用emwin_builder生成页面代码。

void GUIDEMO_HardwareInfo(void) {
        GUI_SetBkColor(0x994a3a);
        GUI_Clear();

        CreateWindow_info();
        GUI_X_SignalEvent();

       while(1)
                {
                          #ifdef GUI_BUFFERS
                                GUI_MULTIBUF_Begin();
                          #endif
                                 GUI_Exec();

                          #ifdef GUI_BUFFERS
                                 GUI_MULTIBUF_End();
                          #endif
                          GUI_X_WaitEventTimed(10);
}

void GUIDEMO_Speed(void) {
        GUI_SetBkColor(0x994a3a);
        GUI_Clear();

        CreateWindow_speed();
        GUI_X_SignalEvent();

       while(1)
                {
                          #ifdef GUI_BUFFERS
                                GUI_MULTIBUF_Begin();
                          #endif
                                 GUI_Exec();

                          #ifdef GUI_BUFFERS
                                 GUI_MULTIBUF_End();
                          #endif
                          GUI_X_WaitEventTimed(10);
}

问题:1,AppWizard 生成的代码这么弄呢?
         2,这两个函数之间切换约有1S的延时,才能切换过去,不只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WIN之间切换
static fVoidVoid * _apfTest[] = {
  GUIDEMO_HardwareInfo,

近期有时间我做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