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 请教下,关于 stm32h750 与 sdram 布线是否需要等长问题 ?

楼主(2021-11-04):
请问下,关于 stm32h750 与 sdram 布线是否需要等长问题 ?

目前最短的是 56mm, 最长的是 97mm,这样的长度差会不会影响程序的正确稳定运行 ?

网友A:
尽可能离MCU近点,不用等长,能等长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可能离MCU近点,不用等长,能等长更好。

那就还是等长,使用自动布线搞一版试试看效果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还是等长,使用自动布线搞一版试试看效果如何

能等长是最好的,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等长是最好的,一劳永逸

好的,那就安心的等长了,

网友(2022-01-23):
可以实测对比下等长与不等长出来的实际效果

网友B:
总觉得4线或8线的nor flash,psram,hyper ram才应该是m7的左右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觉得4线或8线的nor flash,psram,hyper ram才应该是m7的左右手。

价格贵是原因吧

网友:
话说我画429+SDRAM(32位)都等长了,误差100mil以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尽可能离MCU近点,不用等长,能等长更好。

为了布线方便,D0~D31数据信号顺序能否乱序?A0~A12地址信号能否乱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了布线方便,D0~D31数据信号顺序能否乱序?A0~A12地址信号能否乱序?

应该不行,SDRAM要定期的逐行刷新电荷。

然后数据线的话,以32bitSDRAM为例,如果每次读写32bit数据,兴许可以。如果读取8bit,应该不太行了,因为SDRAM有个字节序选择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了布线方便,D0~D31数据信号顺序能否乱序?A0~A12地址信号能否乱序?

同字节内的数据线是可以乱序的,但不能跨字节。

网友D(2023-12-01):
引用 网友A:
尽可能离MCU近点,不用等长,能等长更好。

请问,在走线时候,发现等长线难连,多加几个过孔走可以吗?虽然我看别人很多都是扇出过孔后,都是不再加过孔走线的直接连,但我很难绕,想通过多几个过孔走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在走线时候,发现等长线难连,多加几个过孔走可以吗?虽然我看别人很多都是扇出过孔后,都是不再加 ...

可以的,距离主控MCU越近越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距离主控MCU越近越好。

请问,我用sdram走线时候,sdram的引脚我是跟LCD复用的。就是都用FMC,这样会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我用sdram走线时候,sdram的引脚我是跟LCD复用的。就是都用FMC,这样会有影响吗

不影响,只是会做总线带宽分时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