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如何实现保留界面上曲线数据

楼主(2021-11-04):
各位坛友,想请教下这个问题:我在界面A的曲线控件上用GRAPH_DATA_YT_AddValue函数绘制一段曲线波形后,退出了界面A,然后再次进入界面A,此时界面A里的曲线波形消失了,该如何实现退出界面后还能保留原先绘制的曲线数据呢?

网友:
上代码看下。

网友:
要么隐藏界面而不是退出,要么就是记录下最后的状态,重新显示的时候恢复。

网友:
把数据存数组里面,再次切换,重新绘制。

网友A:
不会的啊??注意这个控件需要指定一个数组,里面的数据都是存储好的。 GRAPH控件本身可以是局部变量,窗口创建的时候再建立。但是它关联的变量需要设定为全局的。或者加上static就好了。

比如我用的话:
static GRAPH_DATA_Handle _hData;  //这个特别关键。必须全局或者静态
static GRAPH_SCALE_Handle _hScaleH, _hScaleV;
static int16_t ResultValue[1000];//这个特别关键。必须全局或者静态

_hData=GRAPH_DATA_YT_Create(GUI_GREEN,1000,ResultValue, 1); //这样就把一个全局数据变量和曲线关联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啊??注意这个控件需要指定一个数组,里面的数据都是存储好的。 GRAPH控件本身可以是局部变量,窗口 ...

谢谢版主大佬

楼主:
硬汉哥,我这边内网的代码不太方便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