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UI_MEMDEV_WriteAt 显示背景为黄色

楼主(2021-11-04):
加载方式如下,原图背景透明,为啥显示图片背景为黄色;如果不用内存设备,直接显示,正常。请问这时啥情况
int LoadBitMapToMemDev(GUI_MEMDEV_Handle *hpMenDev ,const char *pcFilename,int iXsize,int iYsize)
{
        GUI_BITMAP bmp;
        GUI_LOGPALETTE palette;
        GUI_HMEM hMem;

        FIL     file;
        int     filesize;
        int     result;
        int     bw;
        char*   _acBuffer;

        result = f_open(&file, pcFilename,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 FA_OPEN_ALWAYS);
        if (result != FR_OK)
        {
                ERROR("f_open(%s) =%d\n",pcFilename,result);
                return ERR_FILE;
        }

        filesize = f_size(&file);
        hMem = GUI_ALLOC_AllocZero(filesize);////申请一块内存空间,并将其清零
        _acBuffer = GUI_ALLOC_h2p(hMem);////将申请到的内存句柄转换成指针类型

        result = f_read(&file, _acBuffer, filesize, &bw);
        if (result != FR_OK)
        {
                ERROR("f_read(%s) =%d\n",pcFilename,result);
                f_close(&file);
                GUI_ALLOC_Free(hMem);

                return ERR_FILE;
        }

        GUI_CreateBitmapFromStream(&bmp, &palette, _acBuffer);

        /*创建内存设备,并将 BMP 图片绘制到此内存设备里面,此内存设备要在主程序中用到,不要释放*/
        *hpMenDev = GUI_MEMDEV_CreateFixed(0,0,iXsize,iYsize,GUI_MEMDEV_HASTRANS,GUI_MEMDEV_APILIST_32,GUI_COLOR_CONV_8888);
        GUI_MEMDEV_Select(*hpMenDev);
        GUI_SetBkColor(GUI_TRANSPARENT);
        GUI_Clear();
        GUI_DrawBitmap(&bmp, 0, 0);
        GUI_MEMDEV_Select(0);

        GUI_ALLOC_Free(hMem);

        f_close(&file);
        return ERR_NONE;
<div>}</div><div>
</div><div>
</div>

网友A:
你这个代码应该是完全参考我之前这个帖子方案实现的:

重要说明,使用存储设备绘制透明图片,透明部分都是黑色背景解决办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879&fromuid=58

试试我这个图片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代码应该是完全参考我之前这个帖子方案实现的:

重要说明,使用存储设备绘制透明图片,透明部分都 ...

你的图片是正常的。附件的图片是把背景修改成透明,但是,背景黄色没有了,但是图片的还是黄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