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小白求助,emwin如何在屏幕上打印触摸位置的坐标

楼主(2021-11-04):
emwin想在屏幕上打印自己触摸位置的坐标信息,就是x,y得坐标信息。麻烦详细一点,多谢各位

网友A:
GUI_PID_STATE PIDState;

GUI_PID_GetState(&PIDState);

if (PIDState.Pressed == 1)
{
      GUI_DrawPoint(PIDState.x, PIDState.y);
}

楼主:
引用 网友A:
GUI_PID_STATE PIDState;

GUI_PID_GetState(&PIDState);

感谢感谢,如果我想用GUI_DispString()显示呢

网友B:
楼主是放弃思考了吗?
char sb[64];
sprintf(sb, "pos=(%d,%d)",PIDState.x, PIDState.y);
GUI_DispString(s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放弃思考了吗?
char sb[64];
sprintf(sb, "pos=(%d,%d)",PIDState.x, PIDState.y);

感谢大佬,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