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串口接收方法,阻塞与FIFO

楼主(2021-11-04):
看到硬汉哥的串口读取方法用的都是FIFO模式,请问这个模式和阻塞式对比,孰优孰劣

网友A:
FIFO最大的好处就是起到缓冲作用,如果读取不及时时,不至于丢掉这次数据。
所以现在厂家新出的芯片,很多外设也开始自带硬件FIFO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FO最大的好处就是起到缓冲作用,如果读取不及时时,不至于丢掉这次数据。
所以现在厂家新出的芯片,很多 ...

硬汉哥真强

网友:
kfifo你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