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C51单片机是否不支持函数指针数组?

楼主(2021-11-04):
主要代码如下: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fla;
        void (*f)(unsigned char);
}relay_t;

构造一个结构体,内含一个函数指针;

relay_t relay_sz[Relay_Num];
void (*f[Relay_Num])(unsigned char)={Relay_1,Relay_2,Relay_3,Relay_4,Relay_5,Relay_6,Relay_7,Relay_8} ;

定义了一个函数指针数组,Relay_x已在其它地方正确定义。

void (*fe)(unsigned char)=NULL;

定义了一个测试用的函数指针
relay_sz[0].f=Relay_1;

        relay_sz[0].f=f[0];

        fe=Relay_1;

        fe=f[0];

使用四种赋值方式
fe(0);
relay_sz[0].f(0);

使用两种方式进行测试
结果:
relay_sz[0].f=Relay_1;
relay_sz[0].f();

可以正常执行
relay_sz[0].f=f[0];
relay_sz[0].f();

不能正常执行
fe=Relay_1;
fe();

可以正常执行
fe=f[0];
fe();

不能正常执行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include <stdio.h>
#define  FP_LEN 3
typedef struct
{
    void(*f)(unsigned char);
}fp_test_t;
fp_test_t fp_t[FP_LEN];
void add(unsigned char );
void dec(unsigned char);
void (*f[FP_LEN])(unsigned char )={add,dec,NULL};

void main(void)
{
    char boo=0;
    for(boo=0;boo<FP_LEN;boo++)
    {
        fp_t[boo].f=f[boo];
    }
    for(boo=0;boo<FP_LEN;boo++)
    {
        if(fp_t[boo].f!=NULL)
        fp_t[boo].f(0);
    }
}
void add(unsigned char x)
{
    printf("this is add function\r\n");
}
void dec(unsigned char x)
{
    printf("this is dec function\r\n");
}

在vsc写了一个测试用的代码,是能正常运行的。

网友:
没错,C51不支持函数指针

网友:
支不支持和单片机没关系,和编译器有关系。

网友A:
可能51不能嵌套太多,压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51不能嵌套太多,压不进去

压不进去指的是?这个类似赋值操作会涉及到栈吗?另外,编译的容量选项选的是最大的。

网友:
支持。请看MDK的帮助文档,搜索function pointer,里面有具体的例子。

网友B:
51内核单片机,data区128字节,idata区128字节,这么小的内存,容不下太大的栈,这是51内核天生的设计缺陷,给51编程就别用太复杂的语法了,51的问题可以加我的小QQ群:725436073

网友:
引用 网友B:
51内核单片机,data区128字节,idata区128字节,这么小的内存,容不下太大的栈,这是51内核天生的设计缺陷 ...

外扩RAM就可以。

网友B:
给51外扩一个SRAM,成本上还不如上一个ARM

网友C:
“廉颇老矣”, 尚能饭否。
能凑合就凑合。 不行就换新!
与时俱进, 何必在一颗老树上吊死!
G0 不香吗?ESP8266 ,ESP32  不香吗? 大把好用 便宜的芯片有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51外扩一个SRAM,成本上还不如上一个ARM

确实。做太复杂的控制,51没啥优势了。简单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廉颇老矣”, 尚能饭否。
能凑合就凑合。 不行就换新!
与时俱进, 何必在一颗老树上吊死!

1,旧产品。
2,习惯。
3,小封装51还是便宜。

网友:
说啥没用,还是价格因素让51还有生命空间,否则逐步的早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