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Jlink edu mini 正版 和其他J-link 有啥区别,这个只是不能商用吗

楼主(2021-11-05):
Jlink edu mini 正版 和其他J-link 有啥区别,这个只是不能商用吗

Jscope  Jflash 这类工具可以用吗  J-link 支持的芯片他都支持吗,挺贵的,但想支持一下。毕竟某宝就190块,可以负担的起来.

网友:
edu mini只支持cortex-M 系列的,
速度略慢(4M)  base是10M,
接口是1.27间距,标准10针, base是2.54,20针
Jscope  Jflash 这类工具edu版均需要手动添加授权,具体方法baidu jlink算号器
价格mouser130等半个月到1个月,某宝140~150。

网友:
Mini不太推荐,速度慢,没有用最新的硬件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