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数据存储、捞取数据的问题

楼主(2021-11-05):
项目中有个需求:设备产生的各种动态的参数数据,保存到SD卡的文件中, 捞取的时候还需要根据设定的时间周期 提取出参数并做一些统计,

请教下 需要用到数据库吗?或者有别的方法吗?主控是stm32f429  谢谢!

网友A:
不需要,设置每次数据大小固定,开头做标识最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设置每次数据大小固定,开头做标识最省事。

好的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