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nx_tcp_socket_send无法连续发送问题

楼主(2021-11-05):
while(1){
    ret = nx_packet_allocate(&AppPool, &data_packet, NX_IPv4_TCP_PACKET, TX_WAIT_FOREVER);

    if (ret != NX_SUCCESS)
    {
            printf("aaaa1\r\n");
      break;
    }

    /* append the message to send into the packet */
    ret = nx_packet_data_append(data_packet, (VOID *)DEFAULT_MESSAGE, sizeof(DEFAULT_MESSAGE), &AppPool, TX_WAIT_FOREVER);

    if (ret != NX_SUCCESS)
    {
            printf("aaaa2\r\n");
      nx_packet_release(data_packet);
      break;
    }

    /* send the packet over the TCP socket */
    ret = nx_tcp_socket_send(&TCPSocket, data_packet, DEFAULT_TIMEOUT);

    if (ret != NX_SUCCESS)
    {
printf("tcp send error:%d\r\n",ret);
      break;
    }

   }

然后发现报该错误:tcp send error:56我在threadX netxduo的api 文档上看到

然后我在发送函数下面加了个延时,tx_thread_sleep(10);就不会报错
看来跟数据包释放有关系,大家有实现不加延时,可以连续发的方法么?

我看了一下api文档,似乎没有一个api可以去判断该数据包是否已经被释放。。。。。

楼主:
报错 56 ==0x38,但是我能确保网络是一直连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报错 56 ==0x38,但是我能确保网络是一直连接的

貌似是你的姿势不太对,发送玩要释放数据包
/*
*********************************************************************************************************
*        函 数 名: NetXTest
*        功能说明: TCPnet应用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NetXTest(void)
{
    UINT status;
    UINT ret;
    ULONG socket_state;
    UINT old_priority;

    ULONG source_ip_address;
    NX_PACKET *data_packet;

    UINT source_port;
    ULONG bytes_read;

    /* 创建信号量,用于通知TCP服务器监听到新连接 */
    tx_semaphore_create(&Semaphore, "App Semaphore", 0);

    /* 初始化NetX */
    nx_system_initialize();

    /* 创建内存池 */
    status =  nx_packet_pool_create(&pool_0,
                                     "NetX Main Packet Pool",
                                     1536,  (ULONG*)(((int)packet_pool_area + 15) & ~15) ,
                                     NX_PACKET_POOL_SIZE);

    /* 检测创建是否失败 */
    if (status) error_counter++;

    /* 例化IP */
    status = nx_ip_create(&ip_0,
                            "NetX IP Instance 0",
                            IP_ADDRESS(IP_ADDR0, IP_ADDR1, IP_ADDR2, IP_ADDR3),
                            0xFFFFFF00UL,
                            &pool_0, nx_driver_stm32f4xx,
                            (UCHAR*)AppTaskNetXStk,
                            sizeof(AppTaskNetXStk),
                            APP_CFG_TASK_NETX_PRIO);

    /* 检测创建是否失败 */
    if (status) error_counter++;

    /* 使能ARP,并提供ARP缓存 */
    status =  nx_arp_enable(&ip_0, (void *)arp_space_area, sizeof(arp_space_area));

    /* 使能fragment */
    status = nx_ip_fragment_enable(&ip_0);

    /* 检测使能成功 */
    if (status) error_counter++;

    /* 使能TCP */
    status =  nx_tcp_enable(&ip_0);

    /* 检测使能成功 */
    if (status) error_counter++;

    /* 使能UDP  */
    status =  nx_udp_enable(&ip_0);

    /* 检测使能成功 */
    if (status) error_counter++;

    /* 使能ICMP */
    status =  nx_icmp_enable(&ip_0);

    /* 检测使能成功 */
    if (status) error_counter++;

    /* NETX初始化完毕后,重新设置优先级 */
    tx_thread_priority_change(netx_thread_ptr, APP_CFG_TASK_NETX_PRIO1, &old_priority);
    tx_thread_priority_change(&AppTaskNetXProTCB, APP_CFG_TASK_NetXPro_PRIO1, &old_priority);

    /////////////////////////////////////////////////////////////////////////////
    /* 创建TCP Socket */
    ret = nx_tcp_socket_create(&ip_0,
                               &TCPSocket,
                               "TCP Server Socket",
                               NX_IP_NORMAL,
                               NX_FRAGMENT_OKAY,
                               NX_IP_TIME_TO_LIVE,
                               4320,
                               NX_NULL,
                               NX_NULL);
    if (ret)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 监听新的链接。
    * 创建回调TCP_listen_callback表示监听到新连接。
    */
    ret = nx_tcp_server_socket_listen(&ip_0, DEFAULT_PORT, &TCPSocket, MAX_TCP_CLIENTS, tcp_listen_callback);

    if (ret)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if(tx_semaphore_get(&Semaphore, TX_WAIT_FOREVER) != TX_SUCCESS)
    {

    }
    else
    {
        /* 启动TCP通信前,接收新连接 */
        ret = nx_tcp_server_socket_accept(&TCPSocket, TX_WAIT_FOREVER);

        if (ret)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while(1)
        {
        TX_MEMSET(data_buffer, '\0', sizeof(data_buffer));

        /* 获取socket状态 */
        nx_tcp_socket_info_get(&TCPSocket, NULL, NULL, NULL, NULL, NULL, NULL, NULL, &socket_state, NULL, NULL, NULL);

        /* 如果连接还没有建立,继续接受新连接,成功的话开启接收数据 */
        if(socket_state != NX_TCP_ESTABLISHED)
        {
            ret = nx_tcp_server_socket_accept(&TCPSocket, NX_IP_PERIODIC_RATE);
        }

        if(ret == NX_SUCCESS)
        {
            /* 接收TCP客户端发的TCP数据包 */
            ret = nx_tcp_socket_receive(&TCPSocket, &data_packet, NX_WAIT_FOREVER);

            if (ret == NX_SUCCESS)
            {
                /* 获取客户端的IP地址和端口 */
                nx_udp_source_extract(data_packet, &source_ip_address, &source_port);

                /* 获取客户端发来的数据 */
                nx_packet_data_retrieve(data_packet, data_buffer, &bytes_read);

                /* 打印接收到数据 */
                PRINT_DATA(source_ip_address, source_port, data_buffer);

                /* 立即将接收到的数据发送回去 */
                ret =  nx_tcp_socket_send(&TCPSocket, data_packet, NX_IP_PERIODIC_RATE);

                if (ret == NX_SUCCESS)
                {

                }

                /* 释放数据包 */
                nx_packet_release(data_packet);
            }
            else
            {
                /* 断开连接,重新监听 */
                nx_tcp_socket_disconnect(&TCPSocket, NX_WAIT_FOREVER);
                nx_tcp_server_socket_unaccept(&TCPSocket);
                nx_tcp_server_socket_relisten(&ip_0, DEFAULT_PORT, &TCPSocket);
            }
        }
        else
        {
            /* 处于空闲状态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你的姿势不太对,发送玩要释放数据包

楼主您好,之所以不调用release函数,是因为我看了官网上
貌似这个发送函数会自动释放数据包的

而这边官网上说明 release函数不能重复调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主您好,之所以不调用release函数,是因为我看了官网上
貌似这个发送函数会自动释放数据包的

你看的哪里的说明,方便的话,贴下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的哪里的说明,方便的话,贴下地址。

楼主,您好,是这个地址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 ... #nx_tcp_socket_send
这个函数下面有一句
警告

除非返回了错误,否则应用程序不应在此调用后释放该数据包。这样做会导致不可预知的结果,因为网络驱动程序还会在传输后尝试释放该数据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主,您好,是这个地址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azure/rtos/netx-duo/chapter4#nx_tcp_socke ...

看来要修改,我这个是早期按照他们官方的一个demo设计的,还没有研究他们的API。

近期更新NetXDUO教程得修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要修改,我这个是早期按照他们官方的一个demo设计的,还没有研究他们的API。

近期更新NetXDUO教程 ...

所以 我发现
nx_tcp_socket_send()  无法在一个while 连续发送数据
因为测试发现会报(ox38)错误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 我发现
nx_tcp_socket_send()  无法在一个while 连续发送数据
因为测试发现会报(ox38)错误码

本周如果如果更新教程的话,我试试,早期我测试没问题的,应该是数据量比较小,无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 我发现
nx_tcp_socket_send()  无法在一个while 连续发送数据
因为测试发现会报(ox38)错误码

请问用的是哪个Echo Server? 0x38表明连接已经断开了,是不是服务器端主动断开的?可以通过Wireshark抓包来确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用的是哪个Echo Server? 0x38表明连接已经断开了,是不是服务器端主动断开的?可以通过Wireshark抓包 ...

实际,我能确认没有断开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我能确认没有断开喔

是否断开这个有很多含义:服务端网线没断,客户端网线没断,服务器端程序没显示断开,客户端程序没显示断开, 等等等。比较有效的方法是提供Wireshark或者tcpdump数据包用来分析网络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