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 颓了,倒腾一晚上尝试制作一个可以直接在SDRAM调试运行的脚本,加载没问题,但是调试时直接进硬件异常了

楼主(2021-11-06):
(图片)

网友A:
可能要配置MPU,把SDRAM区域配置为可执行;还有初始化SDRAM控制器,有些延时替代C代码中的循环检测标志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要配置MPU,把SDRAM区域配置为可执行;还有初始化SDRAM控制器,有些延时替代C代码中的循环检测标志位。

谢谢,这些试了不行,后面有时间再看看。

网友B:
如果FMC地址没有做重映射,H7的SDRAM1是有0x70000000和0xC0000000两个地址
0xA0000000-0xDFFFFFFF在armv7-m体系结构是作为外部设备地址,0x60000000-0x9FFFFFFF是外部RAM地址,
见 《ARM ®  Cortex ® -M7 Devices Generic User Guide》2.2章节
所以我用SDRAM一般是用0x70000000这个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FMC地址没有做重映射,H7的SDRAM1是有0x70000000和0xC0000000两个地址
0xA0000000-0xDFFFFFFF在armv7- ...

谢谢,我试试。

网友C(2022-04-16):
脚本初始化SDRAM后 有没有重新配置 SP PC XPSR 0xE000ED08(中断向量表位置)手动让它们指向SDRAM中的对应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脚本初始化SDRAM后 有没有重新配置 SP PC XPSR 0xE000ED08(中断向量表位置)手动让它们指向SDRAM中的对应 ...

嗯,后面准备再折腾一次。

网友(2022-09-16):
我也尝试在SDRAM中调试代码,boot初始化好SDRAM然后把SD卡里的bin拷贝到SDRAM并跳转可以正常运行,仿真时使用脚本把程序加载到SDRAM后可以看到有数据了但是一瞬间又全部变成???问号,不能运行,头疼STM32H750在SDAM运行并调试程序 - STM32H7 - 硬汉嵌入式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armbb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