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DMA 做高速ADC采样

楼主(2021-11-06):
外挂50M的ADC芯片,F429的GPIO口做数据接口,高速PWM做时钟,
DMA设置成 GPIO->内存,PWM上升触发或者定时器超时触发一次DMA,
实现30M的ADC采样,这样可以吗,IO口寄存器更新是否可以达到这么高的速度

网友A:
IO没问题,关键是DMA不一定行,STM32的通用DMA性能一般。

STM32H730干这个无压力。

STM32H730/H725带的高速并行同步接口PSSI可玩性很高,可以支持高达110MHz的数据采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d=104656&fromuid=58

网友B:
adc是多宽的,如果是14位以内的话,可以直接接到DCMI外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没问题,关键是DMA不一定行,STM32的通用DMA性能一般。

STM32H730干这个无压力。

学习了,谢谢管理员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是多宽的,如果是14位以内的话,可以直接接到DCMI外设上

8位的,这个DCMI可以考虑,谢谢

网友C(2022-03-15):
f407的DCMI + DMA 的方式   实现了20M的采样,h750vbt6   正在尝试  GPIOD->IDR    +  dma  + tim1的输出比较请求dma     输出还是乱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f407的DCMI + DMA 的方式   实现了20M的采样,h750vbt6   正在尝试  GPIOD->IDR    +  dma  + tim1的输出比 ...

H750不行,如果打算用H7系列,还是推荐H730,带专用的PSSI接口(DCMI魔改版)。

H750的这个可以参考我的这个GPIOD->ODR    +  dma  + tim的例子。

第41和43章: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

网友(2022-09-06):
引用 网友C:
f407的DCMI + DMA 的方式   实现了20M的采样,h750vbt6   正在尝试  GPIOD->IDR    +  dma  + tim1的输出比 ...

大佬,您好,我最近在研究DCMI+DMA采样的功能,看见您说已实现了20M的采样,想向您请教一下,您是怎样实现的?有代码可以参考吗?

网友(2023-03-15):
学习了,高速adc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