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为什么串口和示波器的捕获功能都能难用?

楼主(2021-11-07):
因为手头没有示波器,特意买了H7Tools用来调试板子。这段时间用了下,感觉有点失望,也可能是我操作不当,发个贴探讨一下。
1.串口部分设计不直观。首先接收区部分竟然会显示发送的数据,但是关键是没有一点提示!让人搞不懂到底显示的是接收的数据还是发送的数据。因为我就是测试的就是回环的数据,一开始让我误以为我的硬件没有问题,耽误了时间。后来发现似乎是接收数据前面有个*号(界面没有任何提示)。
右上角的信息窗口勾上后,那个RX1和RX2永远都是0,让人搞不懂!还有旁边的那个数字到底代表什么?用的一头雾水。我专门去看使用手册,结果发现写的太简略了,几乎就没有任何说明,还是要靠直觉来使用。
2.示波器的捕获功能
触发电压没有说明和单位,看数字的意思是电压范围的数字量表示?
触发位置也没有说明和单位。
最主要是触发模式,不论是单次和普通,就没有成功过一次。我捕获串口数据,特意把波特率调到最低,眼睛都能看到数据波形一闪而过,就是捕获不了。

综上,不知道是我没用明白还是确实功能有缺陷,总之感觉挺难用的。最关键的是,我觉得把最常用的功能搞得直观一些,或者至少有个详细的说明文档,不然这样摸索太浪费时间。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的反馈,有什么问题欢迎来吐槽,方便我们后面升级修正,售后就是干这个的。

高速HID虚拟串口1的功能产品级的,性能还是杠杠的,那里不清楚找我就行。

1、发送的标签在这里,这个是以前很多网友要求添加的,所以默认就是添加的,去掉就可以了。

下次更新PDF文档整上,方便大家使用。

2、这个RX标签没用,下次升级直接删掉,防止大家误会

3、示波器。

单位的那个地方必须要改进,我也觉得这个地方做的不直观,之前网友已经反馈过,已经在着手处理这个问题了,当前用的是16bit ADC的采集值做的0 -65536做的范围。

触发问题,这个加我好友,我远程给你操作下就会了,我的QQ:5124642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的反馈,有什么问题欢迎来吐槽,方便我们后面升级修正,售后就是干这个的。

高速 ...

感谢硬汉回复!
1.串口这个,我觉得不如就再发送前面加个【TX】,接收前面加个【RX】,好像有个xx串口助手就是这样做的。
还有这个“输入时发送”,没搞懂干什么用。我现在勾上,发现也没什么变化。图片如下:

2.捕获功能确实很重要,我一会儿加你咨询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硬汉回复!
1.串口这个,我觉得不如就再发送前面加个【TX】,接收前面加个【RX】,好像有个xx串口助 ...

串口贴错图了,二楼我已经更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硬汉回复!
1.串口这个,我觉得不如就再发送前面加个【TX】,接收前面加个【RX】,好像有个xx串口助 ...

千万不要在数据窗口额外添加什么RX,TX字符。 不方便粘贴复制后的分析。最多加个颜色区分就好了。
字符本身必须尊重原始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