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stm32h750vb使用netx有时ping不通

楼主(2021-11-07):
  大佬们,这两天在stm32h750vb上使用stm32cubemx软件包中的AZRTOS-H7生成netx的代码,配置完后同一个程序有时电脑ping不通板子,有时候丢包非常严重,甚至有时候会出现HardFault,而有时候又一点问题都没有。板子硬件没有问题,使用lwip的时候非常稳定,同样的方法使用netx在F407上也很稳定。救救孩子吧,搞了好几天了

网友A:
  RW_Rx_Buffb 0x30040200 0x1800 {
  *(.DMARxDscrTab)
  }

uint8_t Rx_Buff[ETH_RX_DESC_CNT][ETH_MAX_PACKET_SIZE] __attribute__((section(".RxArraySection"))); /* Ethernet Receive Buffers */

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RW_Rx_Buffb 0x30040200 0x1800 {
  *(.DMARxDscrTab)
  }

.sct中:
  RW_Rx_Buffb 0x30040200 0x1800 {
  *(.RxArraySection)
  }
代码中:
uint8_t Rx_Buff[ETH_RX_DESC_CNT][ETH_MAX_PACKET_SIZE] __attribute__((section(".RxArraySection")));

硬汉,这个是匹配的啊。
刚才想起来lwip是以前的测试程序用的1.7版本的HAL库,netX用的最新的1.9版本的HAL库,把1.9降到1.7版本,其他不做任何修改,除了启动时连接速度慢点,其他都正常

楼主:
L6329W警告貌似是.sct中定义了这个section,代码中匹配到了这个section,但代码中匹配的这个数组没有使用,即uint8_t Rx_Buff[ETH_RX_DESC_CNT][ETH_MAX_PACKET_SIZE]这个是只定义了没有使用,全局搜索了下Rx_Buff确实没有调用的地方,直接删掉这个section和Rx_Buff数组对程序的编译和运行都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L6329W警告貌似是.sct中定义了这个section,代码中匹配到了这个section,但代码中匹配的这个数组没有使用 ...

锁定下你的以太网DMA描述符和以太网DMA的接收发送buf都分配到正确位置没,主要还是看对应空间的MPU Cache设置好没。

感觉是这方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