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MX] 关于cubeMX生成代码的一点小小疑惑

楼主(2021-11-08):
用cubeMX生成的代码,只能写在注释内,否则再次生成代码的时候,会将注释外的东西全部删掉。但是cubeMX生成的代码中,main函数的loop循环里这个注释为什么分别在括号的上面和下面,看起来就很怪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在我理解中,应该是这样的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不知道是他设计的有问题,还是我没有考虑到什么情况。

楼主: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 USER CODE BEGIN 3 */

  /* USER CODE END 3 */

网友A:
按楼主定义,WHILE(1)和大括号都删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楼主定义,WHILE(1)和大括号都删除了。

一楼发的时候点错了,在二楼重发了一下

网友:
只要写在BEGIN下面。再次生成工程时 就不会被删除。

网友:
cubemx生成的代码只拿来复制粘贴

网友B:
我猜是while算是usercode,你可以把括号里1改成别的,或者是改成for(;;),如果不这样框起来,下次生成就变回while(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是while算是usercode,你可以把括号里1改成别的,或者是改成for(;;),如果不这样框起来,下次生成就变 ...

明白了,一语惊醒梦中人。框起来的意图确实是为了让用户可以修改或删除这个while语句。

网友C(2024-04-19):
windows搜索文件“tpl_main_c.ftl”,用文本编辑器打开,找到1037行左右(cubemx版本6.10),就可以修改生成的代码了
我在后面这里加了一个"#n",MX就会后面添加一个空行
效果
搜索ftl语法添加更多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dows搜索文件“tpl_main_c.ftl”,用文本编辑器打开,找到1037行左右(cubemx版本6.10),就可以修改生 ...

谢谢分享,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