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外部字库能否存放在nandflash中?

楼主(2021-11-08):
最近在做一个gui项目,发现硬件上没有常用的spi flash,只有一块型号W9825G6KH-6I的nandfalsh,准备用来存放字库图片以及一些功能参数。因为之前没用过nandflash做字库,不知道该方案和spi flash的区别,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A:
没有问题,只是需要提前把nandflash的数据提前加载到RAM中,再访问RAM即可

网友B:
文件系统方案即可,此贴的SD卡就是对应的。

第3版emWin教程和ThreadX GUIX教程开工,双管齐下,GUIX更新至第28章,emWin更新至第50章(2021-10-01)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429&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件系统方案即可,此贴的SD卡就是对应的。

第3版emWin教程和ThreadX GUIX教程开工,双管齐下,GUIX更新 ...

谢谢硬汉老大解惑,再问一下,除了用U盘拷贝的方法,还有没有别的途径可以烧录字库到nandflash上呢,比如Jlink或者串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硬汉老大解惑,再问一下,除了用U盘拷贝的方法,还有没有别的途径可以烧录字库到nandflash上呢,比如 ...

JLINK不行,没法以文件系统形式访问。

串口可以,自己封装个函数fwrite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JLINK不行,没法以文件系统形式访问。

串口可以,自己封装个函数fwrite即可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只是需要提前把nandflash的数据提前加载到RAM中,再访问RAM即可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