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 请教:STM32H743外扩SDRAM和NAND时,需要走蛇形线吗?

楼主(2021-11-09):
如题,不知是否有必要??频率达到多少,需要走蛇形线?

楼主:
另外,我用STM32H743做AD采样,感觉效果不是太理想,比如模拟输入信号直接给0V,也能检测到40左右的数字量跳变,使用12位采样精度。是否H743内部AD的稳定性不是太好??

网友A:
用16bit精度,开过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6bit精度,开过采样。

请问,H743扩展SDRAM,要不要走蛇形线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H743扩展SDRAM,要不要走蛇形线呢?

走蛇形线是为了等长把?这种问提论坛都有,先搜索一下再问吧

网友C:
蛇形线?是为了等长。折的线。而等长是为了阻抗一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蛇形线是为了等长把?这种问提论坛都有,先搜索一下再问吧

我知道,有的在扩展SDRAM时会走蛇形线,有的说没必要,频率才133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有的在扩展SDRAM时会走蛇形线,有的说没必要,频率才133M。

不等长没关系的,能等长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