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电子围栏 使用 stm32f4xx 的单片机来做,如何区分围栏的边界 ?

楼主(2021-11-09):
请教下,关于电子围栏 使用 stm32f4xx 的单片机来做,如何区分围栏的边界 ?

比如,有一个矩形,上下左右,分别使用 abcd 表示,

那末获取到 gps 或者 北斗 的 经纬度后,这个 边界该如何判断啊 ??

网友:
多大的范围。

楼主:
大概 5公里范围左右吧
如我预设一个经纬度,

a.  213.9469
b.   202.5690
c.  013.9469
d.   002.5690

是不是直接判断 gps 实际获取的到的 金纬度 与这个预设的 abcd 进行对比求出差值, > || < 这个差值就表示超出了围栏的范围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 5公里范围左右吧
如我预设一个经纬度,

有差分GPS,精度很高。自己获取判断就行。

网友:
有搞过室内电子围栏吗?或者室内定位,部署简单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差分GPS,精度很高。自己获取判断就行。

差分 gps 估计价格不便宜吧 ? 如果太贵就用了不了哟

如果不使用 差分 gps 的话,一般是如何来识别 围栏范围的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差分 gps 估计价格不便宜吧 ? 如果太贵就用了不了哟

如果不使用 差分 gps 的话,一般是如何来识别  ...

可以先用普通GPS试试,了解下实际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用普通GPS试试,了解下实际情况。

你好,我刚刚说错了,不是 5公里,是 500m 的范围就可以了,

人员识别 进出使用什么方式识别比较好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刚刚说错了,不是 5公里,是 500m 的范围就可以了,

人员识别 进出使用什么方式识别比较好啊  ...

远程热红外

楼主: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m=2015.23436601.0.0

貌似找到一家,貌似最远距离是150m, 如果500m 的话,需要使用 3-4个才行,
但是他是采用屏幕显示的,没有信号输出,他们也不能够改软件,哎,纠结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41432844685&spm=2015.23436601.0.0

貌似找到一家,貌似最远 ...

这个确实有点贵。